初心PID調較

楼主(2017-03-22):
初玩穿越機的機友.調機先調中間油門..2米無風,停留半空.看OSD數值減2至3..油門曲缐60... 再調PID
1.先試下細P  5-10  慢起飛..感受下飄、不受控制的感覺。
2.加大P值 100  慢起飛..感受下震上天及聽下佢的怪叫聲.. 知後減P值到你能控制佢.其它I值D值, 同各大神教學一樣咁調.
這樣子會快上手.
補充.因手感各有不同..有人飛快..亦有人慢半拍。在PID內能調到自己的風行節奏就OK

网友A:
本来想学的,无耐看不太懂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学的,无耐看不太懂字

有翻译吗?

网友:
慢慢来就能懂得多,也能自己动手 组装了

网友B:
顶贴是一种美德, 支持一下楼主,让大家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贴是一种美德, 支持一下楼主,让大家看到!

廣東話寫。真係有好多人不明白

网友C:
楼主应该是广东人不是香港人吧~想象中香港应该没有地方飞 XD
刚装的一个穿越机,用默认pid值,起飞穿越机就剧烈抖,是PID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啊。四个电机旋转方向都是正确的,esc我也校正过了。我的esc用的是Emax BLheli 12a Simon, 电机是RHD 1806 2300kv(不是好牌子),Esc选的是PWM模式,频率是400hz,飞控用的是cc3d,250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广东人不是香港人吧~想象中香港应该没有地方飞 XD
刚装的一个穿越机,用默认pid值,起飞穿越机 ...

香港人,我練習的地方是小小公園硬地,,所以炸雞好多機..震原因有很多。你機架尺寸及什麼飛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广东人不是香港人吧~想象中香港应该没有地方飞 XD
刚装的一个穿越机,用默认pid值,起飞穿越机 ...

大多數是飛控問題。我在同一部機只更換飛控  F3舊款及新款穩定及PID值都不同。4K及1K分別都好大

网友C:
机架尺寸250,飞控是cc3d的。你说的飞控问题,是需要调节pid是么,震得很厉害,把电机都炸坏了,现在在等新电机来。。。
能有公园练很赞!早起去球场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尺寸250,飞控是cc3d的。你说的飞控问题,是需要调节pid是么,震得很厉害,把电机都炸坏了,现在在等新 ...

是否自穩模式下震?我試過在自穩模式下震手動小震,一様燒電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尺寸250,飞控是cc3d的。你说的飞控问题,是需要调节pid是么,震得很厉害,把电机都炸坏了,现在在等新 ...

震多數是電機或飛控. 手動下,先拆除獎.加油.看看電機是一否平均轉動.因電機損壞.震盪,小小震可能睇不到.跟着轉5分鐘左右  看有否一個電機發熱量特別熱.正常就下一步檢查,飛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多數是電機或飛控. 手動下,先拆除獎.加油.看看電機是一否平均轉動.因電機損壞.震盪,小小震可能睇不到 ...

谢谢回复!新电机到了我一定按您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