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接收机fm800pro问题请教

楼主(2017-03-23):
各位大哥,请问有谁用的这个接收机啊。不知道我模式对不对。还有穿越遇到点小问题,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
小弟接线方式是这样的,看到红灯亮了,应该是对上码了吧

楼主:
我用的是bf软件,飞控是f3.电调行程也校准了。插电,接收机也能对上码。但是在软件里不管我怎么动遥控器,软件里面的通道都不变。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咋回事啊。uare3的rx端口也开了。软件里接收机也选了sbus

楼主:
这个就是不动。在软件里可以启动电机,启动转速度都是正常的,1040。各位帮我看看,穿越小白谢谢各路大神了

楼主:
接收机线这样的

楼主:
说错了,对上码后,绿灯亮

网友A:
Sbus选fasst-multi

网友B:
顶贴是一种美德, 支持一下楼主,让大家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选fasst-multi

谢谢大哥!确实是选了multi,软件里各个通道就有反应了。再基本差不多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贴是一种美德, 支持一下楼主,让大家看到!

谢谢帮顶。搞定了

网友C:
楼主用的是Futaba的款发射机?反正我的Futaba T6EX 2.4Gi没有成功连接。虽然对上了码但是各通道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Futaba的款发射机?反正我的Futaba T6EX 2.4Gi没有成功连接。虽然对上了码但是各通道乱跳。

是的,没有乱跳

网友:
中文软件给我一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 软件。谢谢

你是要f3刷固件软件吗,用的是Google浏览器的扩展工具,你知道怎么装吧。随便加个穿越群,软件名字叫,图片里那个

网友D:
新手,今天第一次买个二手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今天第一次买个二手穿越。

没事,谁一开始新手呢。我的也是到处问,才装好的

网友(2019-05-26):
我也是这个FM800pro,请问怎么设置失控保护?
我在BF里设置了,控上也设置了,但是关控不停机,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