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的电机空转,k8值高达1600多,装上桨后更是整个机身都在剧烈抖动

楼主(2017-03-23):
咋回事呢,电机空转时一半油门处达到峰值1600,再加油门,震动值会减小,但也有700左右。
装上大桨,在三分之一油门处,机身开始剧烈抖动,整个主轴和旋翼面都在抖,再推油门,快要起飞时就稍微好点,但我还是没飞起来。
这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啊,亚拓原装电机460MX

网友A:
你这个空转是指飞机没装大小桨空转?那你这飞机够牛逼了。先拆掉尾波箱 一点点的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空转是指飞机没装大小桨空转?那你这飞机够牛逼了。先拆掉尾波箱 一点点的找原因

连电机齿都没装。。。只有电机在转。而且摸尾管有点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电机齿都没装。。。只有电机在转。而且摸尾管有点麻。

排除法,这很明显:电机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这很明显:电机废了

会不会是固定K8的胶垫片太紧了

网友:
单电机震动这么高肯定电机坏了,可能轴承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固定K8的胶垫片太紧了

电机这个东西,震动不会超过100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支持一下楼主,让大家看到!

网友:
亚拓的电机平衡还是不错的,单电机转就这样检查电机先,轴承,轴,如果是新电机,那就返回厂家换

楼主:
淘宝上有电机轴和轴承卖么?没找到啊

网友:
新电机振动那么大的话  建议换一个吧 别折腾了  个人想法

网友:
如果是新机器就这样电机肯定有问题  返厂吧

网友:
电机挂了要不修下最好换个新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单460mx电机振动1500+。后来返场退掉了

网友:
油机比这震动大多了不是照样飞

网友:
我的450,也是亚拓,单电机加电机齿震动800+,现在照飞,当然菜鸟,不讲究

网友:
全机不带桨全油门振动500左右。

网友:
是的!电机坏了一般都换新的。因为电机转速很高,必须要动平衡,个人缺乏动平衡测量的设备和技术,换了之后都不会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