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选什么控比较好?

楼主(2017-03-23):
先从背景说起,从小就挺喜欢航模的。。小学的时候自己组过船摸和半只线操作油机。后来就因为沉迷玩电脑就搁置了这个爱好。直到最近买了一只mavic,突然燃起对模型的兴趣来了。后来就买了一架室内FPV小四轴来玩,但是配的玩具控手感实在感人。
所以想入一个稍微正经一点控,以后入坑更深可以接着用,另外也可以来玩一玩模拟器什么的。目前想先玩室内机和模拟器为主,以后如果觉得自己对穿越4轴是真爱的话会再玩室外机。
自己做了点功课,我那只小四轴用的是h36这种的e010协议,所以需要一只24l01高频头。
看了下下面几个控都可以通过加高频头来支持e010:

1.d7e刷固件+高频头,淘宝找了下别人给改好大概400左右,价格还算比较和谐。担心的主要是遥控距离和稳定性(不知道以后室外玩穿越的话这个遥控保险不保险)

2.d10刷固件+高频头,d10比d7e本体贵300左右。稍微有点肉疼,另外也不知道d10是不是基本可以作为一步到位以后如果入坑再深可以一直用下去。而且大概看了下很多说d10也比较容易失控?

3.x9d+高频头,x9d稳定性口碑似乎很好,距离来看估计也足够了。不过有人说原厂摇杆手感不是很好,不过可以以后换m9摇杆(还是有点口水霍尔传感器的)。价格就不是太和谐了,控本体要1100,比d10又贵一倍。。。。

我个人现在是比较倾向于d7e的,因为价格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有点担心会不会很快就不够用。主要想请教下的问题如下:

1.遥控距离对于穿越机来说是否很重要?d7e改功率以后是否可以满足需求?

2.自组穿越机的话一般接收机都会用什么协议的?如果是d7e或者d10是不是只能选dsm2协议的接收机?哪种协议比较好一点?

3.高频头还有3合一(CC2500 NRF24L01 A7105)的,是不是基本都是用来支持各种玩具飞机协议的?如果我现在只有用e010(NRF24L01)协议的飞机,有必要一步到位改三合一高频头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另外这几个高频头的比较经典值的飞的飞机?
4.一般来说,控出二手的话是否好出?特别是d7e改过高频头这种的版本?

网友A:
分析到位,只是钱与距离及手感,是否成正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到位,只是钱与距离及手感,是否成正比的问题

主要是我不太清楚对于穿越机来说,遥控距离的话d7e是否可以满足一般情况下的需求?感觉一般都会在100米内飞吧。。

网友B:
我搞了D10,刷机直接支持DSM2和DSMX,DSMX的接收优势是便宜,哈哈哈
直接搞个二手的D10刷机就可以啦

千万别搞中间配置,要么最低要么自己能承受的最高

网友:
D7e 不要买,距离不够,容易失控,穿越不光是直线,还会有树啊,草啊的遮挡,功率不够肯定不行。
最差,也要D10起步。D10刷固件后,用DSMX的卫星,一般2、300米没有问题。基本也够玩了。

等入门玩熟了,估计也大半年过去了,到时候哪里觉得不够就升级哪里,也应该知道怎么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了D10,刷机直接支持DSM2和DSMX,DSMX的接收优势是便宜,哈哈哈
直接搞个二手的D10刷机就可以啦

囧。我现在最低就是d7e,最便宜嘛。。高的就是x9d,但是确实有点觉得承受不了。。怕万一玩几天发现不合适退坑了就损失巨大了。

网友:
想一直玩下去,就x9d吧

网友:
另外看得出楼主功课做的很足,赞一个

网友C:
我有d7,d7e,d10,x9d。极力推荐d7e刷固件改功率加开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d7,d7e,d10,x9d。极力推荐d7e刷固件改功率加开关方案

你的意见对我参考性很强啊。。。能简单说下对于非穿越来说,d7e,d10,x9d的感受么?

d7e改完功率以后你觉得距离什么的够用么?

网友:
推荐X9D,穿越机神控,基本不会失控,开源的系统,功能很强大,而且有体积很小的sbus双天线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见对我参考性很强啊。。。能简单说下对于非穿越来说,d7e,d10,x9d的感受么?

d7e改完功率以后你 ...

如果单说性能和稳定x9d最好不用多解释但价格是三者最高,d10和d7e两个的话我觉得d7e性价比高,改功率后虽然依然没有d10远,但穿越够用,再有拆开看原装d7e内部感觉很规整用料不错,而且小巧便携,4节电池就够比较方便,d7e摇杆要换掉原厂塑料不舒服;d10就比较适合手较大,希望捏标准板控手感的玩家,手感更好些,距离可能也更远一些这个没有实测过。但在休闲穿越越做越小的年代相对小巧精致的控是我的首选,所以我选d7e,不过一定要刷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d7,d7e,d10,x9d。极力推荐d7e刷固件改功率加开关方案

求改刷固件功率开关方案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改刷固件功率开关方案链接,谢谢!

我不会,我只会买人家刷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说性能和稳定x9d最好不用多解释但价格是三者最高,d10和d7e两个的话我觉得d7e性价比高,改功率后虽 ...

我最后入手了d7e+改功率+24l01高频头+2个三段开关的版本。。。希望不会后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最后入手了d7e+改功率+24l01高频头+2个三段开关的版本。。。希望不会后悔。。

控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遥控距离对于穿越机没问题,D7E已经用了三年了,一直想换个高端点的控,但是舍不得D7E的小巧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遥控距离对于穿越机没问题,D7E已经用了三年了,一直想换个高端点的控,但是舍不得D7E ...

不知道用dsm接收器控制距离能有多远。。。穿越机一般需要多远的控制距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dsm接收器控制距离能有多远。。。穿越机一般需要多远的控制距离呢?

空心杯用DSM接收,无刷的话用原厂接收吧!原厂接收用200mw图传可以飞到画面看不清不失控,再远就没有飞过了。

楼主:
哦。。看来主要是我目前在主要关注室内的空心杯机器。。所以看到的都是dsm的接收机。。不过原厂接收机有专门用来飞四轴的版本么?

网友:
感觉你的需求,D7E足够了
但是不建议刷机,我手里的D7E就是刷机之后,感觉不稳定了,偶尔距离变近了,没刷之前好好的。飞个固定翼也算是挺远的了
手里再就是有一个T8FG
感觉遥控器通道太多也没什么用。
直升机一个3D 双油门曲线也就一个三段开关,外加一个两段开关熄火
固定翼就更简单了,一个起落架。
多轴大部分都是精灵

网友F:
X9D吧,穿越机最好用SUBS接收机 方便布线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