豚鼠零号机-双28涵道 首飞

楼主(2017-03-23):
手感就像一个巡航导 弹、、、 几乎没有滑翔性能 关油就掉下来

设备:地平线F16接受机
          BL180 有刷电机
          4.5寸浆(自己剪短的)
          三个1.7g摇臂舵机
          900毫安2s 30C锂电
         全飞机2mm 3mm魔术板
         飞机全重135g

<<<>视频里面说话声音很大的不是我!!!>>

网友A:
雷诺数低了,问题都来了,这种小飞机应该用弯板凹凸翼型才能飘点。强烈支持楼主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诺数低了,问题都来了,这种小飞机应该用弯板凹凸翼型才能飘点。强烈支持楼主的折腾

就当巡航导 弹飞吧 哈哈 豚鼠本来是个慢速飘飘机,被我硬生生搞成 高速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当巡航导 弹飞吧 哈哈 豚鼠本来是个慢速飘飘机,被我硬生生搞成 高速机

把机翼前缘后缘都向下折一点也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机翼前缘后缘都向下折一点也许就好了

魔术板 不太好弄

网友:
平板翼型?试着做个10-20%相对厚度,30%弯度的翼型,前缘圆润点,用吹塑纸蒙皮。

网友B:
表示才做完大号豚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才做完大号豚鼠

来上俩64涵道 也爽爽 哈哈 这飞机速度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上俩64涵道 也爽爽 哈哈 这飞机速度不错

这个机型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型稳!!!

机翼没做好  所以像巡航导 弹 哈哈

楼主:
还愁和 飞机机翼准备换掉了,做个运输机类型的三角机翼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愁和 飞机机翼准备换掉了,做个运输机类型的三角机翼试试

别换啦,再做第2代吧这个挺好的,先收藏,过段时间再拿出来看看,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换啦,再做第2代吧这个挺好的,先收藏,过段时间再拿出来看看,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哦

...

没机会了 ,机翼已经被我扔了,机翼的气动性能太差了  分板机的感觉  要不怎么说是巡航导 弹呢

楼主(2018-05-17):
忘记上视频了 扔了这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U3MjU4MjU5Ng==.html?spm=a2hzp.8253869.0.0]忘记上 ...

你的头像真**

网友(2018-11-28):
    BL180 有刷电机
     180 有刷电机  ?

网友:
厉害厉害,自制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