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多旋翼的盘式电机力效那么高,那为什么不用在固定翼上呢?

楼主(2017-03-23):
可能扭矩有点大,把飞机的副翼行程调大,足以应付盘式电机产生的扭矩,那么,现在盘式电机上固定翼的难点在哪?有没有前辈试过的

网友A:
因为盘式电机槽级数多 转速低 提高转速损耗大所以不适合固定翼但并不是不能用

网友B:
成本高吧,对应的电调支持盘式电机的不多

网友:
没区别。固定翼也有很多应用案例,比如F3P用的扁扁的2204,高径比已经属于“盘式电机”。

网友:
大桨静推力大,速度越快推力越小,所以适合多轴不适合固定翼

网友:
所谓“扭矩大”只是以讹传讹。加大定子高度一样可以增加扭矩,不止直径。
高径比小的“盘式电机”优点在散热方便,但缺点也很明确:
*) 功率密度不高。因为顶盖和底座等支撑结构的重量所占相对比例更大,它们不能增加磁通量(从而不能增加功率)。
*) 因为力臂短,所以轴承的径向载荷大,对寿命不利(杠杆原理)。同样的轴承用在扁电机时表现出的虚位也更大。

网友C:
我的30E一直就是用的盘式电机5010的。价格便宜,性能好。就是安装的时候稍微蛮烦一点。

网友D:
都可以兼用,  不要往牛角里‘钻’

网友E:
看来你们没有足够关注固定翼,现在固定翼很多都在使用盘式电机,如双天GA6000、双天GA4000、双天GA3000、双天GA1500、双天XM5015。对应的3D机尺寸;91寸-78寸-73寸-61寸-48寸

网友F:
没本质区别,但是多旋翼用电机一般是低KV的,低转速配小螺距大桨,强调静拉时候的高效率。固定翼需要高KV,强调的是更高的转速,因为固定翼水平飞行速度快,螺旋桨始终工作在快速前进状态下,足够的转速和螺距才能保证推进效率。当然低速固定翼完全可以使用低KV的多旋翼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盘式电机槽级数多 转速低 提高转速损耗大所以不适合固定翼但并不是不能用

如果提高盘式电机的KV值,应该就可以相应提高电机的转速,这样的话应该适合固定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本质区别,但是多旋翼用电机一般是低KV的,低转速配小螺距大桨,强调静拉时候的高效率。固定翼需要高 ...

比如一个4110电机,在多轴上最多用1758桨,如果应用在固定翼上,配置1880的桨,是否可以弥补盘式电机KV值低的缺点,进而提高推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高吧,对应的电调支持盘式电机的不多

我觉得成本应该不是问题,现在多旋翼这么普遍,市场这么大,成本应该比固定翼的要低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们没有足够关注固定翼,现在固定翼很多都在使用盘式电机,如双天GA6000、双天GA4000、双天GA3000、双 ...

您提到的这几款电机确实是双天为3D机推出的盘式电机,但是官方针对这几款电机的数据量略少。另外,3D机是属于慢速机,且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和多旋翼一样处在悬停的状态,很少工作在桨面快速前进的状态,不知道是否可以应用在其他快速固定翼上,另外也不知其效率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可以兼用,  不要往牛角里‘钻’

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30E一直就是用的盘式电机5010的。价格便宜,性能好。就是安装的时候稍微蛮烦一点。

3D机我觉得用盘式电机还比较多,因为大多数3D机都是低速机,且大部分状态都处在吊机状态,所以应该跟多轴更类似一点,应用在快速的固定翼上估计就有点不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