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3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7-03-23):
大疆N3的参数还未了解透,现在感觉飞机定点悬停还是有点飘,我的飞机对悬停要求非常高,因为是定点悬停拍照用的,飞机为990的轴距,8KG重,有用过此飞控的朋友吗?参数大概设置多少?

网友:
悬停要求高,不上A3?

网友:
为何不上3a

网友:
对于悬停精度以及性能要求比较高的话还是要上RTK,其他无解。常规GPS定位方式一般都是正负1-2米精度,如果是画圈的话排除下本身载机内在干扰与外在干扰源,漂移的话就是定位精度不够了。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图三,左边改成80

网友:
先搞清楚飘的原因,用调参软件打开 N3 的飞行记录,看看是因为感度还是因为GPS导致飘。
再说了,如果要去悬停很好,真得上 A3,实在不行继续上 RTK

网友A:
N3和A3不都是自适应感度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3和A3不都是自适应感度的吗?

自适应感度的前提是基础感度正确,不是自动调参。自适应感度的意思是动力、轴距相同(不变动)的情况下,对于不同载重,不需要重复调参,可以空机调好,直接挂云台走。所以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参数要正确“动力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适应感度的前提是基础感度正确,不是自动调参。自适应感度的意思是动力、轴距相同(不变动)的情况下, ...

这么看来还不是向宣传的那样智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适应感度的前提是基础感度正确,不是自动调参。自适应感度的意思是动力、轴距相同(不变动)的情况下, ...

请教下:动力带宽是根据起飞重量来调整吗?是先调基础感度还是先调动力带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动力带宽是根据起飞重量来调整吗?是先调基础感度还是先调动力带宽啊?

先调动力带宽,根据电机及螺旋桨大小调整

网友D:
我们公司的大载荷无人机 装了 N3  飞控 , 飞行姿态很稳    。   ?spm=a2hzp.8253869.0.0&from=y1.7-2

网友D:
大疆N3  飞控   跳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2017-05-03):
悬停精度要求高调飞控是没有多大帮助的,飞控的调整的目的只是让飞行中的内环和外环反馈更加精准,可以提高飞行中的姿态稳定,对于精确定位,你应该选择RTK,或者能使用差分GPS的飞控

网友E(2017-07-16):
调试的时候 刹车刹不住会出现猛地抽一下,就跟失控了一样(姿态,GPS)不是很暴力的情况下,比较稳定,解决抽风问题主要是调哪一块?“动力宽带,刹车,角度”这几个参数怎么配合?和机架太轻有关系么?

网友(2018-03-26):
引用 网友D:
大疆N3  飞控   跳起来很简单的

官网上有视频吗

网友(2018-08-30):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的大载荷无人机 装了 N3  飞控 , 飞行姿态很稳    。   ?spm=a2hzp.8253869.0.0&from=y1.7-2 [/u ...

看你这是控制力矩不足啊,刹车晃动,估计来风扛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试的时候 刹车刹不住会出现猛地抽一下,就跟失控了一样(姿态,GPS)不是很暴力的情况下,比较稳定,解决 ...

大机动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