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架成品鸡,首飞遇问题

楼主(2017-03-23):
起飞后严重左旋,直接来个侧栽葱。
右拉角、下拉角是按照敏定架板子的孔安装的呀,虽然看起来右拉角一点也不大。难道真的是右、下拉角的原因?

网友A:
我感觉是飞起来以后打舵粗猛导致失速炸机

网友B:
像这种情况,偶一般尽量爬高同时微调

网友C:
祥云没问题,操作手法的问题,导致失速,起飞加速度够了再拉升降舵,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祥云没问题,操作手法的问题,导致失速,起飞加速度够了再拉升降舵,点一下就可以了,

拉升降舵早了 腾空时为啥会左旋? 而且比较严重 我做了两次实验,都是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飞起来以后打舵粗猛导致失速炸机

打副翼舵量并不猛,我感觉是右拉角小的原因

网友:
速度不够就拉升降舵,起飞肯定炸,先推油门让速度起来,期间不要拉升降舵

网友C:
还有你昨天拍照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昨天拍照也不对

验证一句话,飞前千万别拍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偶一般尽量爬高同时微调

当时情况不容许你爬高啊 离地就严重左旋啊

网友D:
配置方便透露吗

网友E:
机翼和平尾看起来都不平行啊

网友C:
你的电机貌似是往一侧放了,不是斜拉,实在搞不定你就把机翼搞成上V型的,好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机貌似是往一侧放了,不是斜拉,实在搞不定你就把机翼搞成上V型的,好飞点,

这是敏定模型家的电机安装板,就是偏一次,我问了,他说是右拉角,其实我也持怀疑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翼和平尾看起来都不平行啊

它俩是平行的,拍照角度的原因。我安装的时候专门注意了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方便透露吗

朗宇2216 2400kv电机,6寸桨,赛斯纳1.2米

网友C:
小桨不斜拉也可以,重心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桨不斜拉也可以,重心在哪儿

碳杆前1cm处

网友:
你再加点配重,50-70克,看看是不重心还在那里

网友F:
塞斯纳用六寸浆?换电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塞斯纳用六寸浆?换电装吧

电装不合适吗?那一般用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装不合适吗?那一般用什么?

2216kv1400  8060桨或者2212kv980 9寸浆实测都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16kv1400  8060桨或者2212kv980 9寸浆实测都挺好用

好的,再不行我就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朗宇2216 2400kv电机,6寸桨,赛斯纳1.2米

就你这种配置谁飞都炸机,应该用低kv的电机,2216kv1100-1250用10寸的桨才好飞。

网友:
直接原因是头轻,加配重就好了

网友G:
感觉楼主这是因为动力的问题 跟其他关系不大, 我有一次也是飞这个个飞机 我是从垃圾堆里把他扒拉出来重新装的 , 也是 起飞最大油门就是飞机刚离地直接往左旋转直接大头朝下!一点面子都不给,下午又修好了  继续起飞  又是上午的翻版! 模型  后来换了动力才好 ,我起初用的是冲浪者的动力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楼主这是因为动力的问题 跟其他关系不大, 我有一次也是飞这个个飞机 我是从垃圾堆里把他扒拉出来重新 ...

淘宝卖家也是说动力的原因,说换1400k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你这种配置谁飞都炸机,应该用低kv的电机,2216kv1100-1250用10寸的桨才好飞。

换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机貌似是往一侧放了,不是斜拉,实在搞不定你就把机翼搞成上V型的,好飞点,

电机这样安装相当于左拉。

网友:
换电机后,慢慢加油门滑跑,前几次别起飞,练习几次等能控制好滑跑方向了以后再起飞。慢慢加油,离后舵面马上回中同时要有右打副翼的心里准备。另外垂尾再看看直不直,不是光垂直于平尾就行了,还要与机身粘合的那条线没有夹角

网友H:
起飞后如果任然左倾就是拉力线有问题,飞高点用副翼微调调平了再继续飞,高度+中慢速=给你的反应时间,莫急莫紧张

网友:
当然前提是,所有翼面在地面都调平了

网友H:
另外,大家都对lz的皮筋表示放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起飞后如果任然左倾就是拉力线有问题,飞高点用副翼微调调平了再继续飞,高度+中慢速=给你的反应时间,莫 ...

我把右拉角下拉角加大了不少,今天做实验,直接手抛,为了验证是拉角原因还是动力套装原因,在空中能飞,但我微调的比较厉害,在一定油门的时候能飞直线,做不到大部分油门区飞直线,会抬头或低头,已经买了新动力了,1400kv,等换上再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大家都对lz的皮筋表示放心么。。。

小细皮筋,别小看它,没问题的!遇到炸鸡可能会断皮筋,但却也抵消了一部分伤害力,所以是可以的

网友I:
前提是翼面和舵面先得在地面上调平,不然飞起来姿态不正确就会慌了手脚导致炸鸡,然后调好重心,还有地面滑跑一定要到一定速度后再拉起来,否则拉早了百分百失速往一边栽跟斗,因为我是过来人,飞小赛有经验,还有初次上天肯定会偏,要在天上不断微调舵面,记住往哪边偏,然后落地后微调舵面或者遥控器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另外,大家都对lz的皮筋表示放心么。。。

确实不放心,机翼容易移位,我都用双保险的,而且宽皮筋。断任一根都不要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2216 2400kv电机,6寸桨,赛斯纳1.2米

电装也不对呀,应该用1400KV配8寸桨。2212都没问题的。机头本来就大,桨小了效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提是翼面和舵面先得在地面上调平,不然飞起来姿态不正确就会慌了手脚导致炸鸡,然后调好重心,还有地面滑 ...

谢谢,学习了!我的有两个原因,一是电装不对,二是拉杆早了。已经准备改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我的有两个原因,一是电装不对,二是拉杆早了。已经准备改进了

不客气,我开始飞小赛也是栽了不少跟斗,就是拉早了。

网友J:
进来学习 顺便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