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钻打眼时对准钻孔中心的工具

楼主(2017-03-23):
在视频上看到一个晃晃悠悠掉着的钉子一样的东西用来找钻孔中心学名叫什么工具可以自己做一个吗?

网友:
我们哪里见铅锥

网友A:
寻边器是在数控加工中,为了精确确定被加工工件的中心位置的一种检测工具。寻边器的工作原理是首先在X轴上选定一边为零,再选另一边得出数值,取其一半为X轴中点,然后按同样方法找出Y轴原点,这样工件在XY平面的加工中心就得到了确定。
中文名 寻边器 外文名 touch point sensor 类    型光电式、防磁式等 价    格 500-2000元 作    用 精确被加工工件的中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寻边器是在数控加工中,为了精确确定被加工工件的中心位置的一种检测工具。寻边器的工作原理是首先在X轴上 ...

我看到的跟你说的巡边器用法差不多,但是不是用在工件边上而是用来找准工件已经定好了的某个点位上,这东西开始转起来是晃动的要用工具贴住让他慢慢转的不晃动了就可以定心了。不明白有啥作用。

楼主:
分中棒貌似就是寻边器吧?

楼主:
有一批外国手工做表的视频这论坛里有,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只是鸟语我听不懂

楼主:
貌似是很古老的方法和工具

网友(2017-05-26):
能否发一下视频地址?谢谢

网友(2019-02-03):
那就是个铅锤原理。

网友:
楼主,楼主,视频地址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