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亚拓250大齿盘是不是单向轴承??

楼主(2017-03-23):
请问大师们,亚拓250大齿盘是不是单向轴承??我的桨怎么正转反转大齿盘都跟着转,怎么回事呀?

网友:
正传轻松,反转也可以转,有电机阻击吧

网友A:
单向轴承确认,加点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确认,加点油试试

加啥油?

网友B:
250那有单向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那有单向轴承!!

250有单向轴承, 請看清楚 ....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啥油?

加啥油我还真有点挠头
如你现在的情况,我试过一次,用的是WD-40,一种油污的清洗剂;喷上后,几十秒就解决了。
但它也有缺点,就是挥发完后很快就又使原先的润滑油脂干枯了,又再重现你所描述的现象。曾经试过用“飞越”的专用油,好点,但时间长了还是一样。同时,我考虑过,油脂也容易沾染灰尘和沙粒也容易造成轴承的磨损。
后来,我使用的是本工用的铅笔笔芯的粉末,似乎既可以起来润滑的作用,又不会沾染沙粒。但这也只是我自己的方法,不一定最好
还望有经验的模友出来支着
我见过其它机械上用的这类轴承,一般都有良好的密封性能,一但发涩基本就是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那有单向轴承!!

至少我见过的亚拓250或飞越的250上的大齿盘上有用单向轴承的。
别的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250有单项轴承,天龙,飞越,亚拓都是

网友C:
亚拓250有单向轴承,经常上点单向轴承油,可以飞几百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