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翼滑跑多长距离,拉升降舵?

楼主(2017-03-23):
感觉我每次拉的都着急麻慌了,十米左右吧,踉踉跄跄就起飞了,腾空后跟喝醉了酒一般,然后赶快调整各杆,尽快拔高度。看别人起飞都很平稳漂亮,是不是有这方面原因?
附图:我改造的牛马怪头飞机,看着丑,飞着还行,自己都笑掉大牙了。。。

网友A:
想起飞距离短攻角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飞距离短攻角大点

起落架已经决定了攻角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落架已经决定了攻角了吧

前面的再往起立点,或者垫点东西,你跟赛斯纳较什么劲,就不能换个冲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再往起立点,或者垫点东西,你跟赛斯纳较什么劲,就不能换个冲浪玩?

好,再整个冲浪,双飞

网友:
新手还是塞斯纳吧

网友B:
滑跑距离跟停机角没多大关系,决定因素是V1,后三点飞机多半会适当抬起机尾,适当减小迎角来减少阻力,有利于加速,速度有了,什么都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跑距离跟停机角没多大关系,决定因素是V1,后三点飞机多半会适当抬起机尾,适当减小迎角来减少阻力,有利 ...

核心因素是速度 明白了

网友C:
弟   电装拆下来   然后扔了吧哥送你一架

网友D:
油门推到顶,三五米就可以起飞了,塞斯纳飞起来很飘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弟   电装拆下来   然后扔了吧哥送你一架

是丑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推到顶,三五米就可以起飞了,塞斯纳飞起来很飘逸的

我的跑道窄,稍微偏就赶紧修正,因此不敢高速跑太长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跑道窄,稍微偏就赶紧修正,因此不敢高速跑太长距离

要找个好点的跑道才行,不然心理压力确实大

网友:
速度不够吧。翼形和重量没问题的话,速度够了就起的,攻角不小于0就行。

网友E:
这个没有公式啊,你动力足可能几米就起飞了,动力不足跑老远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有公式啊,你动力足可能几米就起飞了,动力不足跑老远也不行啊!

喔喔,明白啦,核心是速度要达到!距离不是定量

网友F:
你这个是后三点起落架。先加大油门,尾轮自然离地后就可以拉杆了。降落最好三点同时着陆,不容易弹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后三点起落架。先加大油门,尾轮自然离地后就可以拉杆了。降落最好三点同时着陆,不容易弹起。

每次尾轮没离地我就硬拉升降舵了。。怪不得

网友:
攻角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