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pro

楼主(2017-03-23):
十字盘虚位大了想换一个,听说原厂都一个鸟样!请问大家副厂或者其它牌子的十字可推荐吗。

网友A:
可以参考 sab380 420  主轴一样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 sab380 420  主轴一样粗

可以跟500pro完美匹配吗?

网友B:
7075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75杠杠的

好评的就只有他家了,还有其它推荐不?

网友C:
同用7075的,零虚位。旋翼头用飞越的,炸机费用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用7075的,零虚位。旋翼头用飞越的,炸机费用低。

好的,谢谢

网友D:
好像也有用x4还不是x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也有用x4还不是x5的

x4也行,我去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