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襟翼和升降混控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7-03-24):
飞了快2年飞机,一直没用好襟翼,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各位大神,望解答一二,不甚感激。我们在调试襟翼的时候,1段和2段一般多少度比较合适。一段襟翼和升降混控,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当然,要完全设置好,需要在空中不断的调试,但是初始的时候一般设置多少。2段襟翼一般降落的时候使用,还需要设置升降混控吗?是不是也要设置到打开2段襟翼平飞状态?

网友A:
降落的时候二段襟翼全开,不用和升降舵 混控

网友B:
看具体情况,包括你飞机的拉力,这关系到起飞时滑的距离。如果场地不好,短。那就把起飞襟翼,也就是一段襟翼设置大一点。具体度数看你的情况,多试几次就知道了。相反,如果场地好,又宽又长,不要一段也行。
二段襟翼也是视情况而定。如降落速度太快就可以开二段,慢就不开。
开了之后可以看飞机抬头或低头来设置升降混控。个人觉得意义不大,因为是你不可能保证每次开襟翼时,飞机的速度都是一样的。有人说我可以用油门的位置来触发这个混控开关,可以。但是桨的转速因为风阻,地面阻力的变化,所以它飞机的速度不是成正比。我们知道飞机的速度不同,舵面产生的舵效也不同样,要精准的用混控升降来补偿需要一套完整的闭环控制系统,包括风速仪,状态仪什么的…………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人肉补偿,多练,仔细观察。多飞模拟器
个人拙见,不可能全对。望权威人士出来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的时候二段襟翼全开,不用和升降舵 混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具体情况,包括你飞机的拉力,这关系到起飞时滑的距离。如果场地不好,短。那就把起飞襟翼,也就是一段襟 ...

我也是看到别的一些大神在说,开1段襟翼的时候需要混控升降,保证飞机在能够平飞。自己是从来没有用过襟翼。

网友(2017-08-05):
关注,正在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一般个人习惯一档30度左右二挡在50度左右吧,襟翼升降混控你得先试,高空开启看飞行姿态,降落开不开看情况吧,风大一般我不开,没风可以开,至于一档二挡也是看个人喜好或者习惯吧,你喜欢慢点就开大一点,但是慢下来如果油门给不够容易失速,需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个人习惯一档30度左右二挡在50度左右吧,襟翼升降混控你得先试,高空开启看飞行姿态,降落开不开看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