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回传中转站 JLog3 终于人性化了

楼主(2017-03-24):
JLog是一个德国老模友,也是一个资深博士搞的一个正紧玩艺儿。
主要在各种摇控器和各种电调中间做数据收集,分析计算,然后显示到控的回传界面。之前的Jlog2.6GW设置相当复杂,搞了个Jlog3 发现人性化很多了,换控换接收不需要SD卡刷固件了,一切只要连上USB在新的设置软件里点两下就搞定。
而且,在选完回传和电调之后还会显示接线方法,不再需要去德国网站查接线方法了。。。
另处,因为好盈风糜全球,这回Jlog3对好盈V4相当照顾,再国外论坛各种回复,各种状态更新。
也因这个原因,入了一个V4 80A (为什么不买60A? 因为60A没有电流计硬件,所以不会有电流回传,连带的电池消耗mah也不会有)试了一下。。。感觉良好,各种数据现在自动存在SD卡,回家有兴趣还可以研究一下。
有些人喜欢在控上设电池消耗mah报警,其实电池消耗mah计算是比较复杂的,Jlog3设置软件里有个参数可以较准,最好和充电器充进去的量比较一下再设。
其实在外面飞我最主要是看转速,其次看电池的电压(直流电压相对比较准),回家数据软件看看最大电流啥的。

网友:
不错啊!好像我看国内有商家在卖这个吧? 有一个代理貌似

网友:
话说要什么控才能显示?

网友:
应该是支持回传功能的都可以。

网友:
控不支持回传,路过帮顶

网友A:
在哪个网站买的可以介绍一下么

网友B:
首先!你需要拥有一个嫂子或是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需要拥有一个嫂子或是妹子

dx9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需要拥有一个嫂子或是妹子

14sg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个网站买的可以介绍一下么

淘宝就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4sg也可以

14sg用不了t-fhss,只能用FASSTEST回传,就是接收机贵,妹子嫂子就可以,10j和6k照理也可以,因为是T-FHSS制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4sg用不了t-fhss,只能用FASSTEST回传,就是接收机贵,妹子嫂子就可以,10j和6k照理也可以,因为是T-FHSS ...

14SG 也支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4SG 也支持吧?

14SG是支持回传的,但是不支持T-FH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SG是支持回传的,但是不支持T-FHSS

看来还是需要嫂子和妹子

网友F(2017-04-26):
能帮我查查jlog2.6 跟凤凰160电调 接线 没信号的问题,或者把国外网站链接给我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帮我查查jlog2.6 跟凤凰160电调 接线 没信号的问题,或者把国外网站链接给我也行

做了Y线了吗? 2.6我试了CC lite 75A 什么数据都没有。然后jlog3的时候我用同样的Y线 试了,有电压转速 没电流。兼容的不好原因是凤凰的电调油门信号根其他的电调不太一样。后来我放弃了不想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帮我查查jlog2.6 跟凤凰160电调 接线 没信号的问题,或者把国外网站链接给我也行

凤凰电调设置软件里 "link live" 要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