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飞的装逼机,最后爽炸

楼主(2017-03-24):
飞到后来天色昏暗,被前面的大夏影响看不清姿态炸了,由于手机加强了曝光,所以清晰度有点低

网友:
好爽的飞场

网友:
天色晚了一般就练练悬停就好了,别飞远。

网友:
楼主这是哪里啊,感觉挺好的

网友A:
動力強勁 技術一流 ,這是哪一架型號?動力有改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動力強勁 技術一流 ,這是哪一架型號?動力有改過?

HCP100s,换了xk120头罩和桨

网友B:
100S能连续摆?  120摆几下掉转掉的没谱了。 不知道是电机弱还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S能连续摆?  120摆几下掉转掉的没谱了。 不知道是电机弱还是电调

手法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