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KDS 360的给个KBAR参数?

楼主(2017-03-24):
现在的飞机很难飞起来,还没离地就侧翻了,头疼中

网友:
指数清零,风格50敏捷度100

网友:
是不是振动太大

楼主:
有可能哦,振动值多高正常?

网友A:
陀螺仪修正正确吗?

网友:
三五百以内吧,当然越低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修正正确吗?

正解。陀螺仪修正反向了。

楼主:
油门加到一定程度后机身就抖得很厉害,大小浆平衡都已经做了

网友:
修正反了侧翻秒炸

楼主:
刚刚成功飞起来了,但是却炸鸡了。。。炸断了尾管

网友B:
我有这个机子,我告诉楼主这个机子很是折腾。我买了都后悔了,放着都不折腾了

网友:
能飞一飞模拟器或者k110一类的小鸡在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机子,我告诉楼主这个机子很是折腾。我买了都后悔了,放着都不折腾了

他这是陀螺仪调试问题跟机子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机子,我告诉楼主这个机子很是折腾。我买了都后悔了,放着都不折腾了

你的不是已经扔垃圾桶了吗

网友:
侧方很明显修正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不是已经扔垃圾桶了吗

电装拆了机子偷偷扔了

网友:
明显的修正反

网友:
我感觉kds 360挺不错的,我有保存的设置文件不知道怎么上传,只有图片了
如果楼主起飞会翻的话建议检查一下十字盘设置
下面是我飞的 kds 360的设置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