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螺丝胶的螺丝拆下来后再拧上的时候还要再上胶吗?

楼主(2017-03-24):
RT,一个小问题

网友A:
要,尽量清理干净螺丝和孔里面的胶,然后酒精除油(可适当省略),然后涂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尽量清理干净螺丝和孔里面的胶,然后酒精除油(可适当省略),然后涂螺丝胶

感觉好麻烦

网友B:
二楼正解。不过搞烦了的话,小鸡就不用那么正规,螺丝不会震出来就行。反正没飞多少起落就炸了。大机的话还是要认真上胶,每起落后检查有无螺丝松动,因为有时上了胶也会震出来,上太多又不好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楼正解。不过搞烦了的话,小鸡就不用那么正规,螺丝不会震出来就行。反正没飞多少起落就炸了。大机的话还 ...

有没有发现现在直升机区来来去去就几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发现现在直升机区来来去去就几个人

嗯,发现了,能一直玩直机的都是真爱,能坚持混论坛的更是真爱。

网友C:
我一般把拆下来的螺丝在美工刀的刀口上把螺纹转圈走一遍,这样基本螺纹里的螺丝胶残余都能剥下来。之后再沾上酒精,用布或者餐巾纸擦干净基本就跟新的一样了。接下来重新上螺丝胶,只要末端沾上一点,再用餐巾纸吸掉多余的,拧上去,okay!

网友D:
我的小机,机身螺丝基本直接拧回去,没遇到过松动的。大小桨夹、尾推、波箱、电机固定座等位置不清除旧的直接点新的螺丝胶

网友:
直接涂胶拧回去,没那么多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机,机身螺丝基本直接拧回去,没遇到过松动的。大小桨夹、尾推、波箱、电机固定座等位置不清除旧的直 ...

如果不清除旧的胶,再上胶要少一点,不然很容易过量。

网友:
感觉还是要上吧

网友:
不清干净就少上一点就行  不然就拧不下来了- -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E:
没想到大家都这么认真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想到大家都这么认真啊

550及以上的大机必须认真检查螺丝的。一般也是用美工刀去除旧胶,然后拿湿巾(含酒精)去油,再上胶。
问问大家700横轴用什么工具拆卸?

网友:
不结实就再涂一点,没那么多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F:
550及以上的大机必须认真检查螺丝的。一般也是用美工刀去除旧胶,然后拿湿巾(含酒精)去油,再上胶。
问 ...

这玩意很好用,我会在我的Protos 500装机贴当中具体的讲一下。

网友G:
有一种工具做‘扳牙’,可以买如2,2.5,3,4,6mm的

相当方便的把螺丝里的胶清理掉,
螺丝变得干干净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把拆下来的螺丝在美工刀的刀口上把螺纹转圈走一遍,这样基本螺纹里的螺丝胶残余都能剥下来。之后再沾 ...

一般都不清理,感觉不好搞,感谢分享清理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一种工具做‘扳牙’,可以买如2,2.5,3,4,6mm的

相当方便的把螺丝里的胶清理掉,

这个方法屌!

网友:
我都是直接再上胶,原胶不管它。

网友:
都是粗布毛病 用螺丝刀拧一下  余胶就差不多干净了  当因螺丝不打胶  脱落了炸机  你就知道  打胶的重要性了

网友:
螺丝胶一般第一次取下上回去不用螺丝胶,第二次就会重新上胶

网友:
把螺丝在自锁螺母里面拧几次,胶就干净了,自锁螺母内圈是尼龙的,不伤牙

网友:
除非原来残留的胶比较多需要清理下,一般都是直接补上少量胶拧回去.

网友:
我是用防风火机烤一下螺丝再拿纸巾擦掉余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