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 Protos 500 折腾系列 - 1:引言与开箱检查

楼主(2017-03-24):
相关帖子列表:
MSH Protos 500 折腾系列 - 2:旋翼头及机身清洁、保养及组装
MSH Protos 500 折腾系列 - 3:尾部组件与整机细节处理

引言
楼主入模快5年了,飞行技术没有多少长进,对于装机以及各种折腾的兴趣倒是与日俱增。继两架450、mCP X、Nano CP S、Super CP,以及SAB Goblin 570之后,前段时间又没忍住,入了一架二手的MSH Protos 500,也就是俗称的中兔子。卖家自称飞的不多,并且把有副翼的旋翼头换成了原厂的无副翼升级组件,于是乎,这就是一架地地道道的无副翼Protos 500了。对于我来讲,500是一个比较中庸的级别,同时对于Protos这种皮带直驱+塑料机身的设计来说,新鲜感实在是很大。首先上几张卖家的广告图,看起来还真是不错,全套售价180美元。

原装SAB大桨

机身两侧,看起来成色还不错

舵机陀螺仪连线

机器的配置如下:
1. 陀螺仪:MicroBeast v2.0(带USB数据线)
2. 接收机:Futaba R617FS
3. 电调:Castle Creations ICE Lite 100A(自带5A BEC)
4. 电机:Lipotech MSH 26-10 820KV
5. 斜盘舵机:Hitec HS-5245MG
6. 尾舵机:Futaba S9257

开箱检查
虽然这不是新机,但我依然喜欢那种开箱的感觉,会给我带来揭开神秘面纱般的兴奋。对于这台机器来说,自然也不意外,废话少说,上图。

卖家用联邦快递寄过来的,周一寄出,周五到达

打开箱子,里面的缓冲做的很到位

几乎每个组件都用泡沫塑料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看得出卖家的用心

从机器的包装来看,卖家也是属于比较仔细的人,对于重要的部件全部都做了非常完善的保护,防止运输途中发生意外。当然了,作为卖家来说,这也是减少后期麻烦的一个好办法。话说我每拆一个包裹都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对方裹得真是太到位了。。。

首先看到的是机身,全塑料,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灰比较重,广告当中说这架机子大约有两年没飞了,一直在吃灰

老实说,这套机子除了电池,啥都有了,180美元才一千RMB出头,真的不算贵

螺丝有锈迹

第一次用Hitec的舵机,简单拨动一下躲臂,发现几乎没有虚位

这颗电机是MSH推荐的配置之一

MSH的logo,第一次玩他家的东西,感觉很新鲜

固定电池的魔术带,还有橡皮筋加强

我之前只在我的充电器上见过这个插头,手头没有多余的,于是决定换成XT60

大齿盘+旋翼头,这是MSH原厂出的无副翼升级组件

卖家说这台机子总共飞了大约50起落,无副翼的旋翼头大约30起落。摆弄了几下,0虚位

再一次MSH的logo

比较喜欢有垫片的大桨夹,不仅可以在桨夹不发生明显形变的情况下锁紧大桨,同时也不会对桨根造成磨损。我想给我的飞越450也配一套垫片,各位知道相关的参数么?

Protos 500的动力系统为皮带直驱,也就是一根皮带从头穿到尾,连接电机、大齿以及尾齿,极大的降低了噪音,也减小了炸机成本

尾管看起来比较粗,舵机直接固定在上面,不会出现在尾管轻微松动的情况下导致螺距偏差的问题。卖家贴了张橙色的贴纸,为的是空中更有辨识度么?反正我不喜欢

曾经对于塑料机身我是持很大的怀疑态度的,总觉得强度不行。可这次看到真机,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这种混了碳的塑料,显然与我印象中的不是一回事,很扎实的感觉

哈哈,又是MSH

这颗舵机曾经是450-550各种级别直升机尾舵的标配,虽然是塑料齿轮,但毫无虚位,速度也够快

卖家在原装SAB 425mm大桨的基础上又送了一副新的无牌碳纤大桨,说是可以给我试飞的时候用

很好奇为何MSH选择SAB作为标配的大桨呢?

接下来就是头罩了,成色不是很好

整颗头罩有多处裂纹,这一条是最深的

尾桨、垂直与水平尾翼、升降舵导轨、原机的副翼片,以及固定尾舵机用的塑料片

两副尾桨不同颜色,可以换着玩

最后是MB的数据线以及Futaba接收机,这两个都是我不需要的,论坛上出掉,收回了大约60美元,等于这台机子是120元收的,太划算了

小结
总的来说,从一开始看到广告到交易再到收货并开箱检查,我的期望值基本处于平稳状态。卖家的广告如实的描述了机器的状态,考虑到各部件的外观状态和价格,我挺满意的。毕竟是以很低的成本来尝一次鲜,看看塑料机身+皮带直驱的直升机到底和我已有的设备有什么区别。下一部分将介绍我对该机的清洁维护以及组装过程,顺便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网友A:
好奇的问一下,这飞机有配件卖的?说实话感觉挺值的

网友:
楼主图片拍的这么清晰细致,搞得我回复一直 往上拉

网友B:
好机,我半年前在ebay上150美元收了一个小兔子空机,卖家说没飞过,不过闲置了好几年。看到你这个180美元收一套感觉我是亏到姥姥家了。顺便请教一下这个塑料件和皮带放了好几年强度会下降吗?变脆?反正我是买了全套lynx金属件以防万一。

网友:
价格真好!

网友:
感觉都是捡漏了

网友:
楼主会玩,超划算

网友C:
划算,这样玩才有意思

网友D:
每次看你发直机贴都搞得想入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问一下,这飞机有配件卖的?说实话感觉挺值的

MSH的官网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我半年前在ebay上150美元收了一个小兔子空机,卖家说没飞过,不过闲置了好几年。看到你这个180美元收 ...

以前也喜欢在eBay买,后来发现价格越来越没吸引力了,因为eBay对卖家的收费很高。现在基本都在RCGroups和Helifreak上逛,往往都能发现不错的deal。至于塑料件,我觉得还好,没发现问题,不过那个橡皮筋不行了,一拉开就能看到裂纹。皮带仔细检查过没发现问题,接下来只能在首飞的时候留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看你发直机贴都搞得想入直了

现在玩直机的越来越少了,论坛有意思的帖子也越来越少,基本都是520或者380的装机贴晒机贴。我希望我的帖子能给论坛带来一丝色彩,能够起到鼓舞更多的朋友玩直机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划算,这样玩才有意思

喜欢折腾

楼主:
我的Nano CP S和Super CP+Devo 7E感觉也是捡漏,可以看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网友:
好漂亮的灰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Nano CP S和Super CP+Devo 7E感觉也是捡漏,可以看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都看过,所以才这么说,都是大白菜,有福气

网友E:
想看看主浆电机尾浆怎么搞的一根皮带,可惜楼主没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看看主浆电机尾浆怎么搞的一根皮带,可惜楼主没发图!!!

网友F:
一直喜欢这个皮带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看看主浆电机尾浆怎么搞的一根皮带,可惜楼主没发图!!!

感谢20楼的朋友贴图,解释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喜欢这个皮带设计

我是从没有尝试过,想看看皮带直驱到底和普通的电机齿直接驱动大齿盘的设计有何不同。不过初次推油门最大的感受是安静。。

网友G:
想问一下在国外收的机,再寄回国内,划算不?

网友H:
好机,就是不知道配件跟得上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在国外收的机,再寄回国内,划算不?

个人经验,海关会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在国外收的机,再寄回国内,划算不?

26楼已经回答了,我补充一句,运费可能会不便宜。除非你能收到价格非常好的机子,否则最后的总价不大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机,就是不知道配件跟得上不

MSH官网有卖,就是不知道国内邮购是否方便。

网友I:
有代理啦,我搞了台大兔

网友J:
太羡慕了,感觉螺丝换换掉,其他的清理一下,又是一架新机了。

网友K:
楼主入直第一天就在关注你的帖子了,中途还开溜玩了几年固定翼了。国内玩直升机条件太恶劣,生活压力大,城市化进程太快,汽车追不上飞场迁移的速度

网友L:
老版本的一根筋,380、700现在版本已经舍弃了,据说有过断皮带的例子,所以现版本只有450、500级别的保留这个设计了。
经典机型,提醒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
一根皮带走天涯

网友M:
机型稍微老了一点 一根皮带直驱 不错还是很轻盈

网友N:
我去,这真是便宜到烂....不过两年没飞,皮带还是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版本的一根筋,现在版本已经舍弃了,据说有过断皮带的例子,所以新版本只有450级别的保留这个设计了。
...

500級的protos 依然是一條皮帶的版本
原本我也是一直在等改版
不過等太久最後入了nx4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羡慕了,感觉螺丝换换掉,其他的清理一下,又是一架新机了。

其实螺丝只是顶端有些锈迹,没有明显的拆装痕迹,我后面的帖子会提到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入直第一天就在关注你的帖子了,中途还开溜玩了几年固定翼了。国内玩直升机条件太恶劣,生活压力大,城 ...

的确,我某年暑假回国的时候买了架双马9116,想出去飞飞却找不到地方,国内到处都是人。。。我想我要是在国内生活的话,恐怕我的兴趣爱好需要做些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版本的一根筋,现在版本已经舍弃了,据说有过断皮带的例子,所以新版本只有450级别的保留这个设计了。
...

现在的500依然是一根筋,但是700是两根筋,和SAB Goblin一样。不过谢谢你的提醒,皮带机虽然炸机成本略低,但可靠性相较轴传要差一些,的确是要多注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机型稍微老了一点 一根皮带直驱 不错还是很轻盈

主要是低成本收入囊中,没什么顾虑。此机的确轻,感觉比我的飞越450重不了多少,相比之下,Goblin 570实在是太沉了。。轻盈换来的好处是,各部件的压力会相对小一些,皮带的拉力也不至于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去,这真是便宜到烂....不过两年没飞,皮带还是换了吧。

这条3M生产的皮带我仔细检查了下,表面没发现任何的裂纹和老化迹象。不过已经购入了一条备用皮带和尾管,以防万一。

网友O:
这个机器我在HF上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机器我在HF上看到了。。。

好像广告发出来有段时间了,价格也降了几次,我刚看到的时候价格就比较低了,跟卖家商量了下,便宜了点卖给了我。不过那么久没人买估计也的确是比较非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螺丝只是顶端有些锈迹,没有明显的拆装痕迹,我后面的帖子会提到这一点

那就等你的下篇啦

网友P:
5245舵机我最早差不多是10年前在用,现在50机上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P:
5245舵机我最早差不多是10年前在用,现在50机上还是

是很老了,不过是数字的,而且力道够用就可以了。最大的好处是安静,比起我的KST 215和BK 7001/7005声音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版本的一根筋,380、700现在版本已经舍弃了,据说有过断皮带的例子,所以现版本只有450、500级别的保留这 ...

450、500就是老版啊。新版只有380和700.

网友Q:
国内二手大部分都不如实详尽描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国内二手大部分都不如实详尽描述问题

的确让人非常反感,而且也很误导买家。我每次卖东西恨不得拍个几十张照片,彻彻底底的把问题都暴露出来,以绝后患

网友R(2017-06-25):
請問可以用什麼電機? 花牌3120 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R:
請問可以用什麼電機? 花牌3120 可以嗎?

这个原装电机是800kv的,你看着大小合适就行。

网友:
直升机学习中

网友R(2018-02-20):
請問樓主是在那買到?某寶很多都沒有5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請問樓主是在那買到?某寶很多都沒有500了

RCGroups上二手板块收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RCGroups上二手板块收的。

那配件呢?都是收2手?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有代理啦,我搞了台大兔

代理是否那個叫Rx 兔子X 那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R:
那配件呢?都是收2手?

配件也是论坛收的,都是新的。

网友:
請問可以提供拉杆長度嗎?十字盤和大槳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代理是否那個叫Rx 兔子X 那一家?

我买的兔子窝

网友S:
這台改 470mm 超好飛的
2500 RPM 就噴噴叫了
我的就改 470mm
是我最滿意的一台經典機

Patrick

网友R:
哦,我一個月都問過,但都今都沒回

网友:
引用 网友R:
哦,我一個月都問過,但都今都沒回

是这样的……多联系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這台改 470mm 超好飛的
2500 RPM 就噴噴叫了
我的就改 470mm

谢谢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