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玩家关于充电器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17-03-24):
充电器看了很多帖子,想不走弯路  买个差不多的,看A6  A9   乐迪CB86   乐迪CP620 艾斯特的608    620    觉得中档次的这些,大家可以说说看法吗  ,好几个老玩家推荐A6  谢谢各位
谢谢佩恩潘  前辈刘准的帮助 在此感谢下 百忙之中对我帮助的朋友。

网友:
看你飞什么飞机决定

网友:
电池数量和质量使用频率决定

网友:
一般A9还是很实惠的

网友:
A9加充电保姆。一般都够

网友A:
二楼唯一正解。
只在家里玩100级小JJ,或者12S5000mAh一次用俩还得现场快充.... 完全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唯一正解。
只在家里玩100级小JJ,或者12S5000mAh一次用俩还得现场快充.... 完全两码事。

玩2S 3S 类电池多些 因为目前就喜欢EPP板机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想玩到哪种程度,想想一般有以下这几项需要注意的:
1、所用电池的类型,玩航模一般要满足这几类:LIPO(全称 Lithium-Polymer Battery,锂聚合物电池)、Li--ion(锂离子电池)、LiFO(锂铁电池)、最好也能充Nicd/NiM(镍氢和镍镉电池);
2、所充电池电芯个数,一般充锂电要满足2~6芯的,最好也能充1芯的;
3、具有锂电池放电和平衡功能;
4、注意输入电源的功率和稳定性以及防电池电极接反的功能等;
5、所配各种接插头的情况(当然越全越好,但至少要有T插、XT60、JST等)。
如果有并充板可选更好,这样可以一次充两块以上的电池。
还有如果将来想用新型高压版LIPO,就要有充电截止电压设置功能(如可设置充到4.35V)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2S 3S 类电池多些 因为目前就喜欢EPP板机

那买a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想玩到哪种程度,想想一般有以下这几项需要注意的:
1、所用电池的类型,玩航模一般要满足这几 ...

谢谢这么详细的介绍 能不能推荐个

网友:
如果就是飞2S供电的EPP,A6一次可充3块,而且,小电池快充型的多,在外场一般6块电池轮换也够用;3S一次充2块,6块电池也差不多

考虑到也许以后进阶一米机4S供电(或以上),A9一次可3块3S,2块4S
那就加45元,直接A9。仅供参考。

网友C:
放心,你以后肯定会玩6S滴,还是308到位吧

网友D:
充电器这东西最好是一次到位免得走弯路,你现在是只玩2S,3S,但是以后难免会升级,现在节约就是以后浪费。至少还是要买个306,或者308的。一个过来者的建议。入魔到现在2年,入魔买的充电器,电池,控都换了个遍,浪费啊。

网友E:
推荐BC168,或者308+168     A6、4010、BC168我都用过,平衡速度、充烂电池、小电池的话绝对168完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你以后肯定会玩6S滴,还是308到位吧

308.太贵了,高消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BC168,或者308+168     A6、4010、BC168我都用过,平衡速度、充烂电池、小电池的话绝对168完胜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BC168,或者308+168     A6、4010、BC168我都用过,平衡速度、充烂电池、小电池的话绝对168完胜

308+168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这东西最好是一次到位免得走弯路,你现在是只玩2S,3S,但是以后难免会升级,现在节约就是以后浪费。 ...

全换了,有这么夸张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308+168是什么原因

308大电流快充,但是最后平衡速度较慢,而且有虚电,设置快速冲电冲到4.2不平衡,然后用168平衡

楼主:
对比a6a9或者乐迪的cb86艾斯特的620呢。我这几天推荐我买的都是这几个,a6多一些

网友F:
刚从b6升级a9,中间用了几天cb86,后来我退货了。乐迪这个太娇气,充电还得先开电源再插电池,中间我要是想拔电池还得先按停止,否则会对充电器有损伤。看到乐迪板块那么多充电器出问题,最终还是退了,换了a9。用着很爽

网友G:
人手都应该有个a6,不管飞什么机,小鸡电池充裕,哪怕后面升级充电器了,大电池定期还是得由a6来平衡平衡保养电池,保姆根据自己情况选购,反正我买了之后也没用过多少次,因为充电必须有人在,人不在坚决不充电,保姆也是充满一个自动跳到下一个,并不是用保姆就可以放心去做别的了,反正人在充满一个再换一个也花不了啥时间,a6的那个并充板是拿来充2s的,不建议几个电池一起冲,很容易过充并且报错。

网友:
我从3s的冲浪者一直飞到6s的阿波罗50,用的最多的就是a9,另外还有一个608用来飞小电直同时作为a9的备用充电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308.太贵了,高消费

EV-PEAK C6 比308便宜多了,不要迷信iCharger的东西

网友I:
我也在换充电器!把B6、BC168换了,打算入艾斯特的620,有500W,20A充电,看艾斯特的性价比还行,近期打算入手。理想的充电器最好功率大,大电流充电,然后精准平衡,又要性价比高。一步到位308有点奢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换充电器!把B6、BC168换了,打算入艾斯特的620,有500W,20A充电,看艾斯特的性价比还行,近期打算 ...

我也觉得乐迪620不错。就是价格高,性价比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从b6升级a9,中间用了几天cb86,后来我退货了。乐迪这个太娇气,充电还得先开电源再插电池,中间我要是想 ...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手都应该有个a6,不管飞什么机,小鸡电池充裕,哪怕后面升级充电器了,大电池定期还是得由a6来平衡平衡保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换充电器!把B6、BC168换了,打算入艾斯特的620,有500W,20A充电,看艾斯特的性价比还行,近期打算 ...

艾斯特的620刚刚在群里说有很多问题,返厂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详细的介绍 能不能推荐个

A6或A9等都还行,不要选B6,B6太杂,质量难保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08大电流快充,但是最后平衡速度较慢,而且有虚电,设置快速冲电冲到4.2不平衡,然后用168平衡

所有充电器高功率模式快速充电池都不太平。现场充也没必要都平。在家里充的话可以用低功率模式,一样平衡得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所有充电器高功率模式快速充电池都不太平。现场充也没必要都平。在家里充的话可以用低功率模式,一样平衡 ...

308对于一般的电池来说,慢速也充不平,要好电池才能平衡好。现场充满再飞感觉爽啊,这也是为什么我用168来平衡,平衡块,充的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换了,有这么夸张吗

对啊,升级了,刚入魔的时候买的东西全是看着便宜的买。当时想的怎么都不会上6S,结果去年上90涵道就得用6S了,以前的B6充电器充一个电池要近1小时,90涵道2分钟就下来,哪里够用,只有换了。然后把控也换了,电池也换了。几乎全换了

网友J:
从最初入模时的傻瓜充、B6、A6,206B,PL8现在手中都有,大大小小共七个充电器,A6你绝对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最初入模时的傻瓜充、B6、A6,206B,PL8现在手中都有,大大小小共七个充电器,A6你绝对值得拥有。

那a6就a6 还想买艾斯特的充电器呢620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玩2S 3S 类电池多些 因为目前就喜欢EPP板机

A6
电池多就在加个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K:
A6
电池多就在加个保姆

乐迪的cb86不是自带保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308对于一般的电池来说,慢速也充不平,要好电池才能平衡好。现场充满再飞感觉爽啊,这也是为什么我用168 ...

同样 206B没SC-608充的平,慢充也是。

网友:
俺入魔,半年,只有3s的简易平衡充

网友L:
个人建议,先买个A9。
因为就算你以后升级308,A9还是可以配合一起用的。
A9的缺点就是因为平衡头充电,电流较小,小电池无所谓,如果玩大机,速度太慢。
优点是平衡精度比较好,速度也比较快。
我现在的组合是308+A9+SC608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个人建议,先买个A9。
因为就算你以后升级308,A9还是可以配合一起用的。
A9的缺点就是因为平衡头充电, ...

cb86乐迪的和a9比有什么不同,哪个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个人建议,先买个A9。
因为就算你以后升级308,A9还是可以配合一起用的。
A9的缺点就是因为平衡头充电, ...

怎么搭配使用啊,师兄可以详细说下不

网友L:
引用 楼主:
怎么搭配使用啊,师兄可以详细说下不

比如我飞穿越机(大多数是3S1300毫安的电池)
电池最安全的是1C充电,1300毫安的电池,1C充电就是1.3A。这个时候,A9因为是平衡头充电,电流不能太大,比如最高6A充电比较保险。那我就用A9充。
如果我是充4S10000毫安的电池,那1C充电就是10A,这个时候用308充。
另外外场充电的时候,我会8块3S的电池一起并充,为了快。这时候设置25A,那我就是用308充。

网友:
308DUO+A9 绝配 缺一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比如我飞穿越机(大多数是3S1300毫安的电池)
电池最安全的是1C充电,1300毫安的电池,1C充电就是1.3A。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比如我飞穿越机(大多数是3S1300毫安的电池)
电池最安全的是1C充电,1300毫安的电池,1C充电就是1.3A。 ...

4s10000的电池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s10000的电池干什么用的

以前大的多轴用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4s10000的电池干什么用的

我现在一般一块电池充电用sc608,因为找方便。
308主要是外场多块3s并充。
A9一般在家里平衡下,308充的快,有时候电压不太一致,用A9慢慢平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一般一块电池充电用sc608,因为找方便。
308主要是外场多块3s并充。
A9一般在家里平衡下,308充的 ...

明白了,每个都是不可或缺的,你玩的东西多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每个都是不可或缺的,你玩的东西多

不是,其实一个就够了,就是慢点而已。但充电器这种我建议一步到位,一直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每个都是不可或缺的,你玩的东西多

再自己价位能接受的情况下,买个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是,其实一个就够了,就是慢点而已。但充电器这种我建议一步到位,一直可以用

谢谢,最近看艾斯特觉得也还能用吧,中文。价格不贵,你用过吗,乐迪的620原来也想买了,后来一算1000块有点小贵。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最近看艾斯特觉得也还能用吧,中文。价格不贵,你用过吗,乐迪的620原来也想买了,后来一算1000块 ...

用,我现在用的是艾斯特sc608,挺不错,小巧。
但是这个适合外场用,620我本来是想买的,但是算算加上电源也要1000,而且听说做工不好。我有强迫症,所以直接买了308。620做工虽然不好,但充电当时听说很牛逼。sc620也不错,可以考虑。不过艾斯特的群里返修率蛮好的,不过售后服务不错,也不用太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我现在用的是艾斯特sc608,挺不错,小巧。
但是这个适合外场用,620我本来是想买的,但是算算加上电 ...

乐迪的620听说充电效果比308都好,先是大功率充,让后再平衡。效率高很多。但我没用过不做评价。
艾斯特sc608目前我在用,效果不错,方便携带,适合外场。
艾斯特q6是新出的,但刚出可能固件没优化好,群里返修率比较高,但售后服务不错,也不用太担心,而且固件会优化,优化好后效果比608强。
艾斯特620也是和608一起出的,功率大,适合家里用。608适合外场。

网友L:
引用 楼主:
玩2S 3S 类电池多些 因为目前就喜欢EPP板机

你现在2s和3s玩的多,而且电池容量不大,价位要便宜的话,我会选A9,因为a9适合6A以下充电,精度也好。就算以后你升级好的充电器,这个也不用扔掉可以配合用。
如果现在用的电池都是大容量,那么需要大电流充,A9就不合适了,我建议买艾斯特的Q6或者620。

根据你的情况,换了是我,我会选A9,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现在2s和3s玩的多,而且电池容量不大,价位要便宜的话,我会选A9,因为a9适合6A以下充电,精度也好。就 ...

谢谢  这么费心的指导  ,我这几天也看Q6 不错  中文  便携,A6有机会也收一个,当保姆平衡用。  其实觉得CB86 当保姆比较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么费心的指导  ,我这几天也看Q6 不错  中文  便携,A6有机会也收一个,当保姆平衡用。  其实觉 ...

买CB86不如直接买620
保姆就是省事,冲完一组不用你再去换直接充下一组。如果经济不是很宽裕,这个钱可以先省着买好点的充电器。
Q6不错的。我也准备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买CB86不如直接买620
保姆就是省事,冲完一组不用你再去换直接充下一组。如果经济不是很宽裕,这个钱可 ...

加个Q 可好  四二332887

网友H:
Thunder 0620体积小,再生放电 和充电一样快。iSDT SC-620操作简单迅速,精度高。PG T620触屏,多功能,精度高,截止电压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