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坛友一个问题

楼主(2017-03-24):
坛友好。先谢谢了。新做一个小台锯。电机是775.供电18v。锯片是80mm80齿。厚1mm.锯片通过接杆和775直接连接但锯1mm薄线板根本推不动。使劲推就堵停电机了不知何故。请朋友帮忙解决。

网友:
扭矩不够

网友A:
775多少转速的?转速太高的话就像ls说的,扭矩太小,加减速组吧,或者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5多少转速的?转速太高的话就像ls说的,扭矩太小,加减速组吧,或者换电机

谢谢您。电机说是1万转的试机时把调速器里25安得保险都烧断了(堵转时)要加减速装置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电机说是1万转的试机时把调速器里25安得保险都烧断了(堵转时)要加减速装置试一下。

楼上几位说的很清楚,是扭矩不够,你说的是转速1万多,更加证明扭矩太小。
相同功率下,转速跟扭矩成反比,转速越高扭矩越小。扭矩等于力和力臂的乘积,国际单位是牛米Nm,举个最简单的栗子,变速自行车,上坡要增大扭矩,就要前牙盘用小盘,后轮牙盘用大盘,后轮速度降低4倍,理论上扭矩就增加4倍。
如果是下坡就相反,不需要太大的力就通过降低扭矩来提高速度。
775电机也就1百多瓦功率,转速1万多转,输出扭矩就很小了,它提供的力不足以克服切割的阻力所以卡死,可以通过减速变速装置降低锯片转速输出高扭矩,比如减速至1千转,就要用10:1的减速比,就能提高扭矩10倍。
其实775电机也有好几个版本,有低速版,相同功率下如果是3000转的电机,他的扭矩高3倍,减速至1千转,就要用3:1的减速比,就能提高扭矩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几位说的很清楚,是扭矩不够,你说的是转速1万多,更加证明扭矩太小。
相同功率下,转速跟扭矩成反 ...

太感谢您了。明白了道理。我对这放面不太懂。谢谢

网友(2019-02-07):
堵停一般都是转矩不够,差的不多时可以选择直径小的锯片。另外要检查供电电源不止电压要够,输出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
还有进给切削速度不可太快太大!

网友:
转速过高没有冷却时,也会产生受热夹紧锯片的问题。

楼主:
谢谢您的达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