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新500X的BL80X电调谁用过呀 定速如何

楼主(2017-03-24):
亚拓新出的BL80X电调有人飞过了吗 定速如何,我的500X之前没发电调用的JIVE120飞的,这个80X电调装上以后飞机重心靠后
现在很纠结要不要继续用jive120

网友A:
你飞多大电池?

网友B:
亚拓RCE BL-80X定速設定分享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1NTcyODI4NA==.html

网友:
转载自亚拓官网 神童

有点久没有飞了
飞行季快到了要暖暖身了

T-REX 500X
RCE BL-80X 电调 定速模式
全原厂电装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1NTY3MDA3Mg==.html

网友:
楼主这技术我恐怕还得再练五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多大电池?

我飞3300男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RCE BL-80X定速設定分享

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飞3300男爵电池

你的电调输出线怎么三条都是红色?飞机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调输出线怎么三条都是红色?飞机是什么版本的?

我自己改的线,原装是红蓝黑,因为这个电调壳有点磨线根(主要是线粗了)所以我拆了自己换了三根细线,另外电调的信号线有点短了,没法布线也改了一根长的

网友:
Alan 飛行影片 80X定速 油門100%拉一直線飛行表現
?firsttime=0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油门都拉100的直线了,定速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补转的空间了,我是这样理解的。电调定速功能开启以后会按遥控设置的油门曲线保持当前转速,如果大浆有掉转速的表现时,电调会自动增加油门来确保当前油门曲线的转速,如果油门都拉成100的直线了,岂不是已经没有了补转的空间,纯靠当前的高转速和世界冠军的手法来弥补吗。其实我想问的是这颗亚拓BL80X的定速功能在实际飞行中的表现怎么样而已,因为我一直用jive80或jive120电调飞,比较熟悉jive电调的定速手感和定速表现,现在500X装亚拓的BL80X电调有点头轻,需要把电池往前绑很多才配平重心,jive120装上就平衡很多,所以我纠结这个问题。jive电调熟悉又好用,但是bec只有6v而亚拓电调bec8.4v我比较喜欢

网友:
楼主研究好了发个帖子给大家分享下,我用原装电调定速不知道为啥机子抖的不行,期待楼主研究好分享技巧

网友C:
我的给螺距或者增加转速尾巴会抽一下 电调油门反应调最高也一样 还没找到原因
尾巴感度调高就金鱼尾  调低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给螺距或者增加转速尾巴会抽一下 电调油门反应调最高也一样 还没找到原因
尾巴感度调高就金鱼尾  调低 ...

金鱼尾是机械问题,拆了挨个检查吧,和电子设备没什么太大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鱼尾是机械问题,拆了挨个检查吧,和电子设备没什么太大关系的。

尾巴感度调高了才会金鱼尾,感度调低了金鱼尾消失,现在感度调到了30,但是尾巴回弹现象明显,大螺距和提高转速都会有回弹现象,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没时间,就没有继续搞了
我用的MB,会不会是尾巴修正的方向不对啊?打方向尾巴位置还是挺准的,自旋也没啥问题,就是给螺距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给螺距或者增加转速尾巴会抽一下 电调油门反应调最高也一样 还没找到原因
尾巴感度调高就金鱼尾  调低 ...

我的也是换了好盈之后一点问题,没有,切到陀螺仪定速

网友:
飞一趟不就知道了

网友D:
看完此贴我决定换好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完此贴我决定换好盈

同感

网友(2017-10-21):
老哥,你用了这么好久的亚拓 500x,它自带的舵机DS530M 和 电调 BL80X 感觉怎么样啊? 电调有没有冒烟起火等严重问题?

网友(2017-12-27):
小神童的视频里没有特地说明遥控器油门曲线位置,但是视频一开始说是90%,应该是90%一直线,包括之前看美国ALAN的视频也是超过80%,但是亚拓说明书里说螺距0度时避免油门超过85%,飞3D时螺距经常会在0度位置,估计亚拓在研发这个机子时做过测试:螺距无负载时,油门超过85%,横轴螺丝或大桨本身有失效风险,这个机型是挺暴力的,我觉得这是一对矛盾。

网友: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油门都拉100的直线了,定速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补转的空间了,我是 ...

亚拓电调定速规定拉一直线比如90%,因为在飞3D时螺距变化比较大,大螺距时大桨受负载会影响转速,这时候靠电调定速去尽可能保持在90%上。还有一种就是关掉电调定速,靠V型油门曲线来形成定速,中间点螺距0度,负载小,油门相对小点,两端螺距大,负载大,转速自然会小,那油门稍微大个5%,补一补,只是这个应该没有电调定速精确。

我上周末测试了下80A的定速,感觉不是很好,有点供电不足,但是我觉得不是电调问题,我可能把电调电压设到8.4了,但是我的接收机最大只有7.4,这个周末我再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