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集体瞪腿!!纳尼?

楼主:
查看数: 1874 | 评论数: 26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7-3-24 15:31

正文摘要:

大家遇到过吗?舵机集体瞪腿,突然最大舵量,撑得吱吱叫,吓得我赶紧拔电池。换了一副遥控器和电调也这样,后来突然又好了,好奇怪呀!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调供电不足,啥电调?xxd?

一般电调。不过主因应该线路接触不良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调供电不足,啥电调?xxd?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 顺便积分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 顺便积分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国产控和接收机吧 正常''
呵呵,国产就不行么?别总是动不动舔进口货。

多谢指教,长见识了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单独供电的话,接收机的油门通道插哪路电调?

如果单独供电可以选用不带BEC的电调(轻、可靠性高)比如好盈乐天或者KINGKONG电调。仍然插接收机的油门通道(通常是3)
然后使用MP1584 MP2307等模块,调节电位器到5V 输入接电池,输出接接收机任意通道的+5V和GND 如果误接信号会损坏。
如果不换电调那么将原先电调的红线断开即可继续使用。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通电和拔电一瞬间会抖动,蹬腿相当于抖动没有修正,就很可能是接触不良。还有就是检查电调BEC的输出能力, ...

那单独供电的话,接收机的油门通道插哪路电调?
引用 网友E:
通电和拔电一瞬间会抖动,蹬腿相当于抖动没有修正,就很可能是接触不良。还有就是检查电调BEC的输出能力,很多电调的BEC都是虚标的,舵机太多最好用独立的DC-DC供电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检查接收机  有可能是干扰  有可能是接收机瞬时撒比了  国产控和接收机吧  正常    再不行就是线路 杜邦线 ...

''国产控和接收机吧 正常''
呵呵,国产就不行么?别总是动不动舔进口货。

楼主也发现了是接触不良,与控和接收没关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调bec是否电压??是否有电压吗?
引用 网友F:
检查电调bec是否电压。过大电调有没有超电流使用过!如果有很有可能是电调问题
引用 网友A:
又做了试验,最后发现,居然是线路接触不良原因,增加了一根电源延长线。但也没发现明显松动地方,但用手掰掰,就是接触不良,好奇怪,或许这才是真正元凶吧!
引用 网友A:
又测试过了,换了个电调现象消失了。难道摔机把电调震傻了?
引用 网友A:
又做了几遍试验,发现刚插电源的瞬间,舵机会集体抽筋一下,而后就好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先排除线路问题吧,雨天飞过?

雨天没飞过,但炸鸡后会出现这现象,所有舵机抽筋,刚才又炸机试过了。难道是接收机的原因?我没把接收机包海绵
引用 网友G:
先排除线路问题吧,雨天飞过?
引用 网友H:
干扰?电调?接收机?
引用 网友I:
楼上正解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检查接收机  有可能是干扰  有可能是接收机瞬时撒比了  国产控和接收机吧  正常    再不行就是线路 杜邦线 ...

乐迪9和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