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T8FB简要使用教程和改进建议

楼主(2017-03-24):
      本人已经有乐迪AT0二代用于多轴了,正好T8FB搞活动,入手了T8用于固定翼。经过一天的折腾,终于搞定。其中有优点也有吐槽(为了让国产货做得更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吐槽)。

一、   简要使用过程,为了大家少走弯路。
1.装驱动,别要被乐迪官网的下载的驱动迷惑了,实际是usb转com口的芯片是CH341,可是官网下载的是PL2303,就是这让我迷惑了一早上,后面我用驱动精灵下载未知硬件才知道是CH341,哎乐迪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2.下载固件,com口是随机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是多少就选多少,加载固件你的飞机什么就加载什么固件。具体过程参考说明。

3.用调参软件对你的遥控进行设置,可以控制5-8通道的开关、油门模式、混控等。

4.可以对你的接收机进行对频和pwm、ppm模式选择等。
5.接收上机。
二、优点
1.通道多,固定翼,穿越等足够了。
2.升级了usb口,不像T8上一代还要带专用数据线进行调参。

3.有同一接收机上能选择SBUS,PPM,PWM三种模式,低端控有这些非常不错。

4.电脑控制通道选择,混控等非常智能可视化,适合初学者。
5..送油门回中模块,不错。
三、下面是吐槽为主了
1.电池仓,盖板能加快海绵么?自己加了海绵,没有海绵装上电池后,电池会在舱内咣当咣当响不停,手感马上消失
2.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电脑调参方便明了,可是必须在家里调整好,如果外场还要带个电脑去可不方便,建议将CH341进行改进,能搞个手机OTG调参的完美了。
3.两个比例开关有点多哦,建议将其中一个换为两段开关。比例开工有点松,个人喜欢紧一些的手感。将比例开工弄成at10那就极好。

4.将两段开工换成三段的,毕竟只有一个三段的有点少了,如果能2个三段、1个两段、一个比例就好了。

5.能把那个小天线弄没了么?像futaba的t6j那样整合在控里不更好看么?
6.接收有点小贵哦,两个接收就能买个控了。如果能弄个4通或者6通的30-40左右一个就好了。
7.吐槽重点,说明书和软件您给更新下呀,就是官网带的usb驱动弄了我一早上。对了电池低压的时候控会报警,不错的功能,但是你说明书也要写一下呀。我控上电池了老是响,不明白什么回事,后来自己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才明白。
8.说明书里接收的通道和舵机的连接没有写,本人是按照at10的接法进行安装的。不知道对不对。

9. 看说明似乎只能支持一控一种飞机模式,同时由于只有一个接收,没测试到控支不支持一控多接收的情况。

好了到这里写得差不多了,拉距还没空去,期待国产的乐迪控越来越好。
下面是简要使用视频。

接收和舵机的连接

接收和舵机的连接

网友A:
测评得很细,图片拍得很好。
另,我们的官网昨天已经更新了T8FB下载资料,包含了新的驱动等最新软件。并且做了分类和指导说明。有时间可以去了解。
后续,我们也会研发手机调参,模友只需要网上下载更新固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评得很细,图片拍得很好。
另,我们的官网昨天已经更新了T8FB下载资料,包含了新的驱动等最新软件。并且 ...

送接收的活动,帮我收录了文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