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3508 与乐天40A PRO版电调

楼主(2017-03-24):
我的T-MOTOR MN3508
电机
380KV, 13寸T桨,6s,轴距550,四轴,电调校了油门行程,桨的方向也没有错。重量也在范围内,用原来的铂金30A,40%油门就可以离地,这回用了乐天 40A pro50%了还没离地。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不兼容,没装桨空调时很顺畅也没有卡顿。

网友A:
校正油门没?

楼主:
校正了.校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校正了.校正了.
可能是大家在油门相同百分比时,电调给出电机的转速不一样。铂金的动力平台比乐天来的早

网友C:
先不装飞控,直接用电调信号发生器连电调,看动力和旋转方向是否正常

网友D:
我也有个新手问题 校准电调后遥控器油门比 是电调输出电流百分比吗?
比如30A电调 50%油门时,电调输出15A电流?
比如40A电调 75%油门时,输出30A?
这些调试都是接收机电调直连 实际油门 不通过飞控。
各位老师大神能给解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