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lite抽风,求解

楼主(2017-03-24):
naza-lite,450,主控安装好,飞行效果很好,然后我把主控转了90度,重新设置后,解锁一推油就抽风啦,往大神求解

网友A:
飞行方向和飞控箭头方向要一致,为何转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方向和飞控箭头方向要一致,为何转90°。

GPS和飞控都一起转了90度的,电调线也重新插过啦,然后就出问题啦

网友B:
电机方向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方向改了没

改了,

网友C:
重新设置电机顺序 正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置电机顺序 正反桨

已经重新设置过了,还是不行,机头还是之前的方向

网友D:
设置成原来那样

网友D:
论坛乱了 有450 还有六通电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