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改无源晶振为有源晶振,提高稳定性

楼主(2017-03-25):
我前一段时间入手了一台DEVO10的黑控,刷了机,似乎一切正常,不过有一天,开机竟然没有任何反应,测量了电池电压基本上是满的,用维修电源供电,发现电流只有50MA左右,正常时在160-180MA,而且关机后这个电流还不变,因为D10的电源部分有点特殊,只有把电源完全断开再接上电流才为0,当时以为可能是有虚焊一类的,就拆开把MCU全部补焊了一遍,以为没有问题了,开机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测量晶振两端电压时开机了,当时就估计为晶振没有起振,把PCB上晶振附近清洗后再吹干,似乎好了。过了好几天,又出现了一次这样的事,拆开用镊子碰了一下晶振的外侧(MCU12脚),控又点亮了。
到网上查询了D10的故障,发现还是有比较多相类似的故障的,再到STM32的相关论坛上看了一下,发现对于STM32,用外接晶振时,是会有不起振的现象的,主要是对这个晶振和两只电容等的要求比较高,说是要用6PF的晶振,而一般的是12PF的,而且负载电容什么的也有考究。前几天在网上买了8M的晶振,准备换了,不过查看 了论坛后,发现换了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前几天打电话到华科尔,客服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要我寄过去,在网上也看到有人有这样的故障,维修后还是有这样的故障,看样子DEVO10这样的故障还是不少的啊,而且对于厂家来说,并没有能完全解决。所以我买的8M晶振也就没有换。这时我已经在考虑改换有源晶振了,因为据说STM32为了节电,晶振的驱动器的功率很小,负载大了,或者匹配不好,都有可能不起振,或者是在临界状态,不好说什么时候就停振了。对于遥控器来说这是不能原谅的故障。
因为这样的事我遇到过一次的,就是有一次买了一个小接收机,进行拉距测试,没有多少远就不亮灯了,以为距离太近了,然后回去,直到控的旁边灯还不亮,看样子出问题了,以为失控后再联出问题了,就关控再开机的,这时再开机已经不能开机了,看样子那个时候实际上晶振已经停振了,如果这时飞机在天上的话,结果就是炸机了。
昨天买的有源晶振到家了,在换之前,要确认一下故障现象,就将原来的晶振短路后开机,当然是用的维修电源供的电,发现也是开不了机,且电流在50MA左右,有几次不能开机的故障是完全 一样,确定了故障的原因,就拆机换有源晶振了,我买的是7050的贴片晶振,就是长和宽是7MM和5MM,1 脚 是使能脚 ,空为输出使能,接地为关断输出,2为地,3为输出,4为电源,该晶振为3.3-5V自适应,换之前加上电源测试了一下,电流在2MA左右,准备搭棚安装,拆开后,发现有一个地方正好安装,也不用再加搭棚线什么的,唯一的动手的地方就是将原晶振靠近插座的那个脚旁边的地铜刮开上锡作为地,嘴里说不清,请看图,在图上有源晶振下面有一个电容,那个就是MCU的100脚的电源滤波电容,上面有3.3V的电源,这样一来顺序和大小基本上正好。
现在遥控器正常开机 ,电流也没有明显增大,因为是用的有源晶振,不会出现不起振的情况,稳定性是绝对没有话说的。程序上也不用做任何的修改就可以直接代换。原来无源晶振用的两个小电容也不用拆掉,另一个13脚 就空着不动 这个三个圈就是三个焊脚 了,下方的是4脚 ,这电源脚 ,就焊在那个滤波电容的一边,上方的为3脚 ,输出脚 ,焊在晶振的焊盘上,右边的是2脚 焊在那个地铜 上。1 脚 空着就行,经过初步测试,现在是完全正常了。
关于这个有源晶振如何焊接的问题,好多人在问,说图不太清楚,实际上是大家没有动手拆下那个无源晶振,如果拆下了,看到PCB图,就能立即理解了,不过我这里有再画了一个示意图,和那个照片对照看就能立即明白了,如果还不能明白 的话,还是不要动手了。 这个有源晶振的四个脚 位是2脚 地,3 脚 输出,4 脚 电源,1 脚是一个三态控制脚 ,这里用就悬空就行了。

网友:
周末的沙发,lz照片不太清楚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楼主一般用这个控飞什么机子?这么修改之后飞起来会不会有点不放心?

网友:
这……太折腾了吧,买正品晶振和电容是王道啊。用st板子上的晶振从来没遇到过问题啊

网友:
楼主再拍个高清照片。同样不开机问题我一个月内已经返修2次了

网友:
用了2台D10,没有遇到过LZ的问题,赞下LZ动手能力,不过这个照片不太清除~~

网友:
电子高手,赞一个

网友A:
也坏过一次,返厂换了主板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楼上的各位吧,这个控应当说还是不错的,原厂用的晶振应当说也是好的,电容也是好的,只不过STM32这个片子的设计,晶振的驱动功率放得比较小,晶振不起振在STM32论坛里有过多起了,也难说是华坑的质控问题,但有过这样的故障,对于控来说我认为是不能容忍的,用有源晶振,好处是不言而誉的,用起来肯定要比原来放心多了,不过换好了还没有实际飞呢,但心里比原来是放心多了,最多想什么时候把那个晶振再焊得好看一些,其他没有问题的。如果有过这样问题的,你返厂再多,还是有问题,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厂家可能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换一块板子,实际上我的控到手时也是好的啊,但何时出问题,真心是心里没有数的,这个就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果断换了有源晶振了。厂家可能是从成本上考虑的吧,不过我买的才2元,大批量可能还要低一些,原来的晶振和两个电容可以不用,这个成本省下来了,算下来成本不会高于1元,但对于稳定性的提高却不是一点点,我认为华坑还是直接用有源吧。我看到网上有些人用的无源晶振是进口的6PF的,电容也是用的进口的,这样算下来的成本可能比直接用有源的要高了

网友(2017-08-04):
思路很好,顶起。毕竟遥控里面数字信号比较密集,时间久了元件误差加大之后,说不准什么时候,无源晶振会停。

网友:
给你赞一个!!!

网友B:
有源晶振需要匹配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晶振需要匹配电容吗?

有源晶振是不用那个匹配电容的,不过原来的两个电容不拆也是可以的,我的就没有拆原来的电容,只是把原来的无源晶振拆了,换上了有源的晶振就行了。

网友C(2017-09-14):
晶振是什么型号,有要求吗,楼主可以发个详细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是什么型号,有要求吗,楼主可以发个详细图片吗

晶振就是8M的,只对频率有要求,其他没有要求,当然是有源的,电压也有要求的,要3.3V的,耗电越小越好了,一般耗电电流在10MA以内

网友D:
请问8m晶振,频率选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8m晶振,频率选多少的?

8M晶振,频率就是8MHZ啊

网友(2018-02-19):
引用 楼主:
8M晶振,频率就是8MHZ啊

我们这些电子盲,您还是给个某宝的链接,和清晰一点的焊接大图吧。谢谢了

网友E(2018-04-18):
最终选用了EPSON的有源晶振,按照楼主最后的示意图改装成功。楼主功德无量

网友E:
楼主,请问7E的晶振有必要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7E的晶振有必要改吗?

7E的我没有用过,我用的D10 发生过不起振的问题,再看到网上出的问题的,实际上都可以归于不起振的故障,有好多人是返厂换机,修机,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我向华科尔提出过,没有理睬,可能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只有万分之一吧,甚至更少,不过上了天,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事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7E的我没有用过,我用的D10 发生过不起振的问题,再看到网上出的问题的,实际上都可以归于不起振的故障, ...

回头我拍下7E的晶振型号,您看看

网友(2018-07-26):
引用 网友E:
最终选用了EPSON的有源晶振,按照楼主最后的示意图改装成功。楼主功德无量

楼主能给个淘宝链接么?对于我们这电子盲来说,实在是找不到啊

网友(2021-02-28):
给LZ点个赞,暂时还没碰到问题,收藏先

网友(2023-11-29):
虽然没看明白,但是先收藏了。不理解晶振,使能脚是什么意思,有必要更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