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分电板求教

楼主(2017-03-25):
各位,请问这两个分电板是不是一个牌子的?有人了解吗?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
这是专门给m600预备的吗?

网友:
12s? 空电都40多伏了, 玩命啊. ..

网友A:
这是2个牌子,个人感觉下面的牌子靠谱些,是浙江货

网友B:
我植保机12S    两块格式6S  16000  高压板串联 用的上面第一个分电板目前没有问题!而且我也推荐我的客户用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植保机12S    两块格式6S  16000  高压板串联 用的上面第一个分电板目前没有问题!而且我也推荐我的客户 ...

欧了,谢谢哥们儿

网友:
这个不知道最大可以多少安的电流啊?

网友C:
第一个是EFT的,也是我去年亲手设计的,申请了专利,板子选用了最扎实的用料,我们卖了大半年之后,浙江金华那家飞彩的公司直接原样照抄了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插头用的是XT90,他们把插头换成了XT60,我们主线是8AWG的,他们换成了10AWG,板子体积也被整体缩小了,就为了搞低价竞争,我们做了单电池反向电压保护,他们什么都没做,直接照着我们的产品抄还抄的一塌糊涂,建议仁兄购买的时候要谨慎选择,支持原创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2个牌子,个人感觉下面的牌子靠谱些,是浙江货

浙江的那个没有反向电流保护,烧了我好几个降压模块了不靠谱,还是EFT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EFT的,也是我去年亲手设计的,申请了专利,板子选用了最扎实的用料,我们卖了大半年之后,浙江金 ...

给个你们产品的链接,我去看下!

网友:
还在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