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我的这个遥控天线

楼主(2017-03-25):
如图  到现在视距飞很正常

网友:
除了没外壳,没毛病啊 不放心地面拉个距

楼主:
外露那段不到2cm。  看过好多2.4g都是要3cm左右。 昨天没事拆开一看都不敢飞远了

网友:
还是换根天线放心点

网友A(2017-04-29):
原装的天线我拆开过,在那个同轴电缆的外皮处还有一个铜管的,估计楼主的那个铜 管给拉脱了,看一下那个皮套里有没有一个铜管?有的话焊到外皮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天线我拆开过,在那个同轴电缆的外皮处还有一个铜管的,估计楼主的那个铜 管给拉脱了,看一下那个皮 ...

就是图片那个样子 老遥控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图片那个样子 老遥控器了

那个铜管和皮套的内径差不多,可能掉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