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塞心,哪位大神能帮帮我。

楼主(2017-03-25):
我联系横滚已经一个月了,现在还不会拐弯。只能滚,拐弯很不顺畅。不知道各位3D大神们是怎么横滚转弯。还有,蛇滚都有什么技巧呢?非常感谢。

网友A:
说没有一丁点技巧可能你不相信,但确实是这样的。才练一个月你就有这样的要求足以体现你想装逼的迫切心情,我原以为练好3d需要金钱与时间的堆积,天总说还有一样不能缺少那就是有装逼的迫切愿望,否则无法达到目的。所以说如果钱不是问题那么蛇滚转弯就是时间问题了,练吧没有技巧也没有捷径

网友:
一个月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练习都两年多了,别说拐弯就是横滚也滚不直也滚不久

网友B:
传说中的漂移模式不是应该很好用吗?难道你们的机机中没有这种模式?我也不太懂。我没玩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没有一丁点技巧可能你不相信,但确实是这样的。才练一个月你就有这样的要求足以体现你想装逼的迫切心情{: ...

哈哈哈哈。。。我是在模拟器上练习的。一天两个小时。现在练习的程度是能熟练的做扭力吊机,横滚可以不掉高滚。就是不会拐弯。现在手上还没有真机。等技术熟练了再上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漂移模式不是应该很好用吗?难道你们的机机中没有这种模式?我也不太懂。我没玩直机。

我说的是固定翼,难道我发帖区域不对???

网友B:
漂移模式就是模仿固定翼的转弯模式,不知道固定翼里反而没有这各模式?

网友:
别在意,其实我不懂固定翼。我只是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移模式就是模仿固定翼的转弯模式,不知道固定翼里反而没有这各模式?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望你赐教。

网友:
模拟器到真机还得一段时间练

网友:
对不起,可能我说的也不是太清楚。我用的是PIAHAWK飞控,在APM或PIXHAWK里有一种漂移模式,就是在此模式下,你只需控制飞行器的yaw和pitch,roll由飞控自动完成,操作相对简单点。就象安装有自动协调转弯的飞行器一样。

网友:
就是说你就不需要操作横滚了,横滚由飞控自动完成。不知固定翼是否有此功能?但我想:固定翼也是可以用这种飞控的,如果你用了这种飞控,应该就可以使用此功能了吧?望探讨。相信其它飞控也应该具备这种功能的能力吧。

网友:
继续加油,机型要选好,耐炸第一

网友C:
飞机与地面90度侧飞时带一点升降舵来转弯,动作要快,像蜻蜓点水一样。每360度只有一次,时机要准。 不用方向舵的原因是因为方向舵的舵效不如升降舵舵效大,而且动作更像转弯动作不好看。难点在于这时方向舵要保持不掉高,方向舵不在中点上;副翼要保持侧飞平衡,副翼不在中点上,同时升降要做出相应动作且时机力度都要求精准。 我飞美国手的一点体会,请同手法的朋友给出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与地面90度侧飞时带一点升降舵来转弯,动作要快,像蜻蜓点水一样。每360度只有一次,时机要准。 不 ...

好教材,非常感谢!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你的横滚操作手法是怎样的?
我也在练习横滚,快半年了。我与你恰恰相反,我是滚不直!
所以请楼主分享一下滚直的经验。
对我来说,横滚拐弯容易,滚直难!难!难!

网友:
两个思路。
舵量控制:方向舵和升降舵在要转弯的方向打大一点。以左转为例:正飞状态--方向左大一点;左侧飞状态--拉大一点;倒飞状态--方向右大一点;右侧飞状态--推大一点。
节奏控制:以左副翼滚为例--左转--方向舵和升降舵比直行提前一点点,感觉就是用方向舵和升降舵把飞机带过来的。正飞状态--左和拉先行;左侧飞状态--拉;倒飞状态--右和推先行;右侧飞状态--推。
真正飞起来,你想不到这么细的,模拟器上反复练习是王道。平时练习时舵量搞大一些,常常会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