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直机的问题

楼主(2017-03-25):
我的450尾桨夹跟中联有缝隙,不知道影响大不大,飞起尾巴有点儿摇摆,很小的弧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缘故!还有就是飞机的震动,是看最大震动还是飞行中的震动,我的飞机之前震动都大到2000以上,直逼3000,起飞后震动2000一下,可能跟我操作有关,我一个人,一边飞一边看。还有飞机螺距这些,调好负12度,正的又变成小了,正调到12度,负又大了!

网友A:
1. 尾中联与尾桨夹之间有间隙是正常的,如果是直接接触反而会产生摩擦。
2. 飞行震动过大,的确有可能导致尾巴摇摆。楼主有没有测试拆掉尾桨和大桨之后的震动值?从第二幅图看似乎下面的尾桨夹与尾中联之间的间隙,两侧不一致,看起来是左侧稍大,右侧稍小,不知道是不是视觉误差。如果不是视觉误差的话,说明尾中联弯了,这也是产生震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3. 螺距不对称的问题很简单,在0螺距的时候,确保所有舵机臂处于中立点,舵机臂与连杆90度,所有控制臂都处于中立点状态,十字盘水平。两片大桨必须同时0度,之后再调节正负最大螺距,误差0.3度以内不必纠结。

网友:
楼上的好详细,好专业。

网友B:
有间隙是精度问题,不过有一点点也没事,离心力会甩贴住外面。
去买飞越推力款的尾桨夹,那个两端轴承距离远,虚位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间隙是精度问题,不过有一点点也没事,离心力会甩贴住外面。
去买飞越推力款的尾桨夹,那个两端轴承距离 ...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尾中联与尾桨夹之间有间隙是正常的,如果是直接接触反而会产生摩擦。
2. 飞行震动过大,的确有可能导致 ...

嗯嗯,谢谢!尾波箱是新买的没炸过,我的十字盘调平了,上桨之后螺距相差也没有0.3但是对尾飞起来右边看得出有角度,左边感觉好像没有角度一样,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看了好多次。

网友C:
一个字,排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字,排震

这不两个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尾波箱是新买的没炸过,我的十字盘调平了,上桨之后螺距相差也没有0.3但是对尾飞起来右边看 ...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右边看得出有角度,左边感觉好像没有角度一样”,飞起来怎么能看到两边桨的螺距不同呢?

网友D:
有沒有雙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雙槳?

没看到,还没尝试趴在地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右边看得出有角度,左边感觉好像没有角度一样”,飞起来怎么能看到两边桨的螺距不同 ...

我也不知道,飞起来看时看得到时看不到,应该是视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