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传的皮带更换问题

楼主(2017-03-25):
正常的飞行,近段时间练钟摆,侧摆比较多,可能飞得有点暴力。大概二百到三百起落之间,今天突然高速自旋,控回近处熄火掉落,原来皮带断了。那这样的问题就来了,如果是轴传可以目测传动齿的磨损程度,可以提前更换。但皮带不好检查,拆开后什么都没损失,更换后正常的飞行,就断了皮带,加上皮带除了断口其它都没问题,就新的一个样。在这求教模友们,皮带到底要怎么检查或多少起落需要更换?你们是怎么检查的?拒绝皮带太松太紧的理由!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回家用电脑上传。470lp

网友:
定期更换吧

网友A:
我给你出个主意,150个起降就换,或者每年换一次。

网友:
不飞皮传机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出个主意,150个起降就换,或者每年换一次。

这样太麻烦了吧!有空十天八天都可以飞了150个起落。

网友:
不飞皮传就没这么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太麻烦了吧!有空十天八天都可以飞了150个起落。

你究竟是十天飞150起降还是一年飞150起降,跟客观上必然发生的机械磨损速度没有区别。你嫌麻烦那就没办法了。
等炸鸡再换也是一种思维方式。许多人汽车维护也是这种思维,等爆胎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究竟是十天飞150起降还是一年飞150起降,跟客观上必然发生的机械磨损速度没有区别。你嫌麻烦那就没办法 ...

原来皮传是这样的麻烦,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皮传,平时还要检查皮带的松紧度,轴传一千个起落绝对没有问题。很想听听一直玩皮传机模友平常的维护方法。我屋后就是飞场,一天有时飞几十个起落,几天换一次皮带,还真的不爽吧!

网友B:
皮带炸鸡成本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皮传是这样的麻烦,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皮传,平时还要检查皮带的松紧度,轴传一千个起落绝对没有问 ...

我在想,如果是硬质同步传送带(logo 550-600-690)配的那种橙色凯夫拉材质,会不会寿命长一些。起码比普通尼龙绳加固的橡胶皮带要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炸鸡成本低

只一,二百正常起落要换几十块的皮带,就算不炸鸡比起轴传都不算低了吧。关键现在飞起来多了心理阴影,什么时候断是无法预料的。

网友:
楼主温柔点操就好了,不管皮传轴传,太狠了一样顶不住

网友:
各有所优,皮传就是听声音舒服,确实不好检查,只能定期更换,轴传几百一千起落都还很好。

网友:
轴传也一样,飞多了会扫伞齿!

网友:
安装正确的话,一般500起落没问题

网友:
感觉能飞到皮带寿命尽都不炸鸡的,都是大神。

网友:
羡慕嫉妒恨,我一年都飞不了150个起落。

LZ飞150个起落都不炸鸡,额,强烈建议你换轴传。锁尾效果和耐用性都比皮传要好一些。

网友:
建议楼主皮带比原来松一点,而且检查前后2个皮带轮有没有严重偏心,然后就是尾巴感度降低,手法温柔点,慢慢练,飞机都是有极限的,飞的时候注意点,不要都狠打杆和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