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突然就不能连电脑了,数传也不能连接,是哪个芯片坏了没?

楼主(2017-03-25):
(无正文)

楼主:
重刷boot,2560正常,32u2刷的时候本来闪的蓝灯不亮了

楼主:
是不是32U2芯片坏了?

楼主:
固件刷不了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10脚那个 丝印 JBR模拟开关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10脚那个 丝印 JBR模拟开关芯片坏了

嗯,才发现,那个芯片烧了一个洞

楼主:
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坏的,同时坏的还有OSD和二轴云台的供电芯片

网友A:
换了这个可能就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这个可能就会好的

JBR芯片换好了,可不小心把32u2芯片给吹歪烧了,唉,这下彻底废了

网友A:
把32u2吹下来,重新焊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32u2吹下来,重新焊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难度很高,脚在芯片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