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14SG配对FM800PRO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7-03-25):
我想请教个问题,我用的是FUTABA14SG遥控器,接收器是FM800PRO。我建立了个模型,然后对频了一个FM800PRO,可以飞。然后我又建立了第2个模型,对频了另外个FM800PRO的接收。也可以飞。但是,不管用哪个模型,为什么同时可以控制2个飞机???不是应该一个模型配好接收,只能控制一个吗?

网友:
futaba 就这样

楼主:
谢谢。我以为我对频没对好,串了呢。。。
我以前的FUTABA4PX,枪控,好像不是这样的。对频的时候遥控器也要点LINK的。接收也是,对好之后,好像如果换了别的模型,是不能控制的。
现在遥控器不需要点啥,打开就行,是不是就是比如一个发射ID,是固定的,然后对频其实就是接收把ID固定好和遥控一样?

网友A:
futaba是这样的,我一开始没拔电两个飞机都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utaba是这样的,我一开始没拔电两个飞机都飞了

这种事时有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事时有发生

哈哈。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我当时一个人旁边都没人。吓我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事时有发生

强哥,请教哈。假如我是模型1关机了,我再开机的时候,想选模型1选不了,一定要光标转一下才能选模型1。是这样吗,好不方便

网友B:
再开机的时候还是模型1呀,要重新选择模型的时候需要移动光标。相同制式接收机的模型不管选择1或者是9都能用,只是预设的各项参数不同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开机的时候还是模型1呀,要重新选择模型的时候需要移动光标。相同制式接收机的模型不管选择1或者是9都能 ...

想起来了,设置的开机自动进入模型选择。把这个取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开机的时候还是模型1呀,要重新选择模型的时候需要移动光标。相同制式接收机的模型不管选择1或者是9都能 ...

谢谢强哥

网友C:
这不是futaba的问题,是fm800的问题,fm800的对频根本就不需要在控中确认,只需要操作fm800的对频键就能完成。控与fm800的通讯方式就是广播,fm800就是收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futaba的问题,是fm800的问题,fm800的对频根本就不需要在控中确认,只需要操作fm800的对频键就能完 ...

明白了,谢谢。
但我有个futaba的接收6208sb,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