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T8FB遥控器到手试用评测

楼主(2017-03-25):
        自从有了乐迪F110小穿越4轴,没事就飞飞,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但是手里硕大的遥控器总感觉不方便,正好乐迪新出的T8FB搞活动便马上购入一个。到手以后从包装上感觉很大气。因为功能早有了解:电脑调参,支持SBUS,PPM,PWM现在主流接收,尤其是迷你单线SBUS输出发射机装在F110迷你四轴上正合适。因为省去了液晶屏摇控器自然重量减轻不少,但是第一次使用要用电脑刷入最新的固件再就是要用参数设置软件设置四轴的通道参数,当然也可以多设置几种模型的数据保存到电脑以后想玩什么直接连接电脑写入新的机型就可以了。还有一点方便之处就是挂带架是通用金属款式,因此可以使用标准的显示器固定支架了,只是支架安装后有些挡遥控器开关,不过反过来想正好可以防止误操作,到也是也不错的设计了,哈哈。现在小巧的遥控配上手穿越让我们爽起来吧!测试视频:

网友:
多小钱入的

网友A:
我也想入这个控,只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B:
楼主你好,看到你的5.8G图传了,想问一下你手机App软件在哪下栽的?我买了个二手的,不知道怎么下App,请教你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活动期间150包邮,51论坛乐迪版块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看到你的5.8G图传了,想问一下你手机App软件在哪下栽的?我买了个二手的,不知道怎么下App,请 ...

应用商城搜口袋fpv就可以了,能录像,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入这个控,只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初级控还是容易上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商城搜口袋fpv就可以了,能录像,很好用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商城搜口袋fpv就可以了,能录像,很好用

谢谢指点

楼主:
不客气,都是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控还是容易上手的

上手不上手不重要,重要的是得不得失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级控还是容易上手的

上手不上手不重要,重要的是会不会失控???

网友C:
看着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手不上手不重要,重要的是会不会失控???

要说失控扶他爸也有失控的时候,重要的是一百多元和几千元的投入,你想要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什么

网友(2018-09-09):
你好,你的那个刷控的那个软件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2-01-21):
问下这个左右波轮有没有改带回中的方案,我用作挖掘机用,波轮是小臂和翻斗,喜欢类似坦克的遥控方式,就是1/2通道混控前后左右,而且我还加了FPV,但是因为波轮没有回中,导致视距外我运行的时候,在回中不到位的时候,小臂和翻斗一直在卡着,容易卡齿或电机憋死,有没有简易的改带回中的波轮教程.......目前我的解决方案是....换了富斯i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