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X10 II 止推杆原理分析及调节优化

楼主(2017-03-25):
   此贴已被收录至论坛精选头条。更多精彩内容戳“5i上头条” 想知道上头条的方法戳“你也可以上头条”

总所周知,SCX10 II启用了CMS体系,舵机上大梁,横向稳定结构为盘哈德连杆(止推杆)结构。

在实际的应用中,止推杆自身的物理作用力还是很积极的,但是同时也有它自身的弊端

我们先来看看原厂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车桥并非在车身的中心线上,这是一个横向偏移

但是Axial做了一个聪明的设定
我们再来看看车桥压缩状态

压缩状态下,车桥更加接近车身中心线

我们引用结构图来进一步分析

可以看到,止推杆其实是围绕上支架中心点,以下支架点为圆边长进行圆弧运动,这个圆的半径越小,圆弧角度差异越大,不等三角形的边长效应越大,所以车桥偏移了中心线,而实际情况车桥因为地面摩擦力是不会移动的,反推,就是大梁进行了横向偏移

我们按照不等三角形边长效应进行优化设定原理图

把上支点外移并下移,下支点上移并外移,运动圆半径扩大,车桥的中心偏移获得了抑制效果

那么就按照这个理论进行支架的扩展

上支架扩展

下支架扩展

装配,利用原厂支架孔位无损安装,同时利用原厂拉杆连接孔作为第二个固定点,加强物理锁定力

正视图,扩展的支点充分得到外移和下移

同时下支架扩展到转向杯主销上方,提供更大的结构兼容性

安装好的支架对比原厂设定的支架点位演示

装配拉杆(拉杆需要重新定义长度)使得桥居中车身中心线

我们再来看看压缩后的情况,压缩前后的相对偏移量都得到了良好的抑制效果

这里看到拉杆已经叠加到了桥蛋,如果采用更长行程的避震或者绞牙调节,这个运动障碍的解决方案就是异形拉杆了

同样调教好长度值,装配

本文仅仅是对止推杆本身物理结构特性的分析和分享,欢迎大家提出更好的思路,一起讨论进

网友:
看图桥壳上方是可以装两个纵向推杆,现在只有一根,加了一个横向推杆,原来的结构有什么不足呢,我是说只有四个纵向推杆的时候

网友:
道理都懂就是要描述清楚有点难度,必须文图并茂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只花100签到积分就能参与抽取170331-5iMX纪念品手电筒抽奖,真是太刺激了,大家也赶紧来碰碰运气吧!

网友:
没有什么观点,顶一下~

网友:
170331-5iMX纪念品手电筒抽奖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9997&uid=163957
来自:www.5iMX.com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网友:
道理都懂就是要描述清楚有点难度,这个文图并茂必须是精华!

楼主:
conan_007: 看图桥壳上方是可以装两个纵向推杆,现在只有一根,加了一个横向推杆,原来的结构有什么不足呢,我是说只有四个纵向推杆的时候

止推杆的作用是抑制车桥横向偏移,而如果没有止推杆,两根纵向上拉杆同样是抑制抑制车桥横向偏移,如果补全上拉杆,两个作用力同时效应,车桥上下左右钢性锁死,无法移动,就好比安装了左右两根止推杆一样的道理

网友:
又不是真车,没什么舒适性可言,无所谓的

网友:
却出现了一个严重错误

网友(2017-05-07):
为什么不能仿制真车的瓦特连杆?

网友:
这东西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