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改Tiny 7的啓发

楼主(2017-03-25):
改哈博森H107做小七,真心有点不对,但炸机时空心杯一定坏掉,越炸越炸不起了。看到很火的小七,4个环能保护空心杯,所以改了。

改后动力不足,哈博森时代能玩4分钟,小七一分钟就下来了,问题在那。

原来在浆上,不该的4叶浆,损失电力太大,剪掉2叶,动力也回来了。爬文后,原来2叶比3叶,4叶效率更高,飞行时间更长。学习了。

楼主:
实测:2叶比3叶浆多 百分之二十飞行时间

网友:
保护圈会影响效率,这也是涵道机续航时间不久的原因
咱也用哈博森H107D做了一个,8520电机确实比720动力强些,
380mA电池可以飞5分钟,现在是我的主力机型

这是我目前在飞的两个机机,小黄鸡飞起来软绵绵,续航时间才2分钟

网友:
哈博森要更重一些吧,即使改了也比小七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2叶比3叶浆多 百分之二十飞行时间

通常叶数越多,桨的力效越小,具体说就是增加的拉力对应的阻力增加后,这个比值不如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