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问摄像头与图传如何连接

楼主(2017-03-26):
最近收了架二手250穿越机,飞了十几个起落好好的。之后飞行过程中突然出现信号中断,屏幕黑屏!过2、3秒又恢复正常。判断是原装的200图传出现故障,入手了非凡的600图传。结果发现插线接口不同,原装200的是5插孔接了3线,刚入手的是6插孔接了6线。新人请教各位大神该如何接线?

网友A:
看资料找到电源正和负及视频信号,对应接上就好。

网友:
从图片看摄像头上红正黑负白线视频信号。新图图传照片看不清楚,发清晰点儿的图看看。

网友B:
飞机上摄像头的视频信号进入osd与飞控的飞行状态叠加,最后送入图传发射机,我们在地面通过图传接收设备(显示器或者视频眼镜)就可以把飞机上摄像头和飞控采集的信息完整呈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上摄像头的视频信号进入osd与飞控的飞行状态叠加,最后送入图传发射机,我们在地面通过图传接收设备( ...

哥们你说的对,可是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资料找到电源正和负及视频信号,对应接上就好。

音频输入就不用管了吗?那我就剪掉了,谢谢大神

网友:
板子太小,我眼神不好

网友C:
反正我就是正负各接各的,视频线焊一起。我没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频输入就不用管了吗?那我就剪掉了,谢谢大神

看你说原图传5插孔接了3线,3线除了电源正负就只有视频信号了,本来就没接音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就是正负各接各的,视频线焊一起。我没osd

谢谢解答,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