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 Protos 500 折腾系列 - 3:尾部组件与整机细节处理

楼主(2017-03-26):
相关帖子列表:
MSH Protos 500 折腾系列 - 1:引言与开箱检查
MSH Protos 500 折腾系列 - 2:旋翼头及机身清洁、保养及组装

正如前面两篇帖子所介绍的,楼主已经对这部机器的主体部分,如机架、旋翼头、电机等等做了彻底的清洁维护与安装工作。帖子的回复中有模友发现该机旋翼头为DFC结构,与传统无副翼不一样。我之前也听到很多关于DFC结构的负面消息,这种结构在小机当中比较普遍,亚拓仅在450L上采用了这个结构,之后又转回了传统的FBL设计。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针对Protos 500这样的DFC进行简单的讨论,为大家提供一些信息。在本帖中,楼主将和大家分享自己处理尾部组件以及电调的过程,将这次很好玩的翻新过程进行到底!

尾管、尾舵机、以及尾桨夹清洁与维护
同样是为了运输方便,卖家将尾管整个拆下,其上包含尾舵机、拉杆、以及尾桨夹总成。不知道为啥,卖家在尾管上贴了橙色的贴纸,我猜可能是为了辨识度更高。但对于完美主义的我来讲,看着实在是不舒服,所以,尾管的处理除了整体进行清洁之外,还包括把这玩意弄掉。当然尾桨夹内的轴承以及横轴螺丝等也需要拆开清洁并上油保养,虽然比较琐碎,但这也正是折腾的乐趣所在。

其实除了灰重一点,整个尾巴成色挺不错的,没有划痕或者磕碰啥的

这玩意让我抓狂,我是最不喜欢贴这种特别耀眼的贴纸的

大概是时间久了,很难撕干净,必须要用除胶剂才能搞定

弄了半天,手指甲都磨损了,终于给除干净了

拆掉尾滑块控制臂,清洁螺丝

皮带导轮拆下来清洁并给轴承上油

尾波箱打开了一半

全部拆开,我很喜欢这种尾轴与齿轮的固定方式,换轴不必换齿轮

擦干净尾轴,用DryFluid简单抹上薄薄的一层即可。尾滑块的铜套内也需要擦干净

关于尾轴磨损(2017年4月8日添加)
看到有朋友回复提到尾轴出现过度磨损的问题,经过我的仔细观察和在网上相关信息的搜索,结论是,尾轴的确存在不正常磨损。相对来说,新尾轴从头到尾都很光滑,表面没有任何的凹槽。至于磨损的原因,根据推测,应该是尾轴轴承在高速运转时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内圈与尾轴存在相对运动的状态,导致高速摩擦。楼主检查了尾轴虚位,发现无论是轴向还是径向都没有明显的虚位,遂决定保留尾轴,换掉轴承。

再次拆开尾波箱(我感觉玩直升机纯粹就是折腾,没事就拆了装装了拆,旁人看了估计以为咱脑子有毛病。。)

这是拆下来的轴承,其中右边的那一颗就是导致尾轴磨损的一侧轴承。仔细看,发现内圈与外圈的间隙在两侧并不一致。无论是运转不畅还是不同心,都能够把尾轴磨出一条凹槽来。

8美元买的10颗无牌5x10x4平面轴承,先试试看吧

新旧轴承对比

换上新轴承,尾波箱装回去

一切搞定,忽然发现尾桨夹在尾中联上居然可以移动。这是把桨夹往中间推了之后的状态:

把尾桨夹朝两边拉,就成了这样:

经过在网上发帖咨询,得知此为正常现象,拉开了就行了。

尾舵机拆下来,清洁灰尘

用手轻轻拨了下,非常顺滑,基本0虚位。唯一看着不舒服的是这个舵机臂,一看就是多角的盘式舵臂剪出来的,而且剪得很粗糙

强迫症患者需要用电磨处理一下,是不是美观多了?

尾桨夹的拆解维护这里不再详细描述,所有轴承全部拆下来清洁并上油。横轴螺丝螺纹内的螺丝胶用美工刀刮干净并用酒精清洁。干了再上新的螺丝胶重新装回,一切看着就像是新的一样

尾巴终于上身了,一台直升机看起来算是基本完整(这张照片焦点有些问题,跑到后面的墙上去了,各位凑活看吧)

看一下自己的阶段性劳动成果

尾舵机线卷成螺线型插入BeastX里

皮带挂上大齿盘,表面看状态还不错,但实际状况未知,只能首飞的时候注意点

尾巴看着很漂亮,没想到塑料件也能做到这么精致

电调与整机细节处理
尾部搞定之后,这次重装的硬件部分还剩下电调与接收机尚未处理。前文提到卖家给电调焊接的插头我也不知道叫啥,反正不是最常用的类型。我手头主要是XT60接口的3S电池,而厂家推荐的电池为6S 2650mAh LiPo,怎么办呢?干脆焊两颗XT60插头,把两节3S电池串起来不就行了么。虽然我的3S都是2200mAh的,可这并不影响飞行,最多就是时间短点而已。。如果以后想要更长的时间,那么再买大一点容量的电池也不晚。

不知道咋回事,焦又没对好

这个插头用螺丝刀一挑就出来了,或者直接剪掉也行

处理完成的样子,除了两颗XT60插头之外,电调的信号线也用蛇皮管包了起来,一是美观,二也是为了保护其不被刮伤。

装上机身,花花绿绿的看着还挺漂亮的

另一侧电机线连好,其实我很快就断开了连线,因为需要调节BeastX

一开始打算用富斯的接收机搭配BeastX,所以有了这张照片

舵机线用魔术带固定好

富斯8通的接收机天线换成了黄色的热缩管,与脚架搭配

精致的尾巴

来个SAB大桨的logo特写,看来我跟SAB还挺有缘分的嘛

一开始看这个空心的中联很不习惯,而且这个升级套件明显让旋翼头偏高,看着有些不协调。当然,时间久了就好了

十字盘0虚位,feels solid

大头照,图片里的头罩看着还挺漂亮的,裂纹都不见了

最喜欢这个角度

螺丝抹点油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唯一在升降舵与十字盘导轨之间使用轴承的,点赞!

飞越450又来打酱油了

Protos 500是425大桨,而飞越450是325大桨,整个旋翼面的直径差了20公分,浮力差距会很明显

在整机重装完成之后,心里有几个想法,一是富斯9这个遥控系统的可靠性,能否安全飞行500级别的直升机?二是BeastX不带救机,这台500没有备件,万一炸机也是麻烦事。第三,尾舵机用螺线管方式连接三轴陀螺仪看着有点影响整体的美观。最后,CC ICE Lite 100内置的BEC够用不?毕竟网上有文章提到类似的BEC在飞行中因为舵机耗电过大导致输出电压降低产生接收机重启的问题。于是对机器做了如下的调整:

首先是把飞越450上的AR7210BX换到了这台机器上,7210带救机,心里会踏实很多

既然用了Spektrum的设备,卫星也是要加的

这样看如何?

尾舵机的线从外置换到了内走线,看起来干净整洁很多

虽然卖家说从没遇到过接收机重启的问题,但为了防止BEC瞬间电压不稳,自己还是焊接了一颗2200uF的电解电容,接在AR7210BX上

电池固定座贴上防滑贴,并且用魔术贴固定,现在这一块看着更加的花花绿绿了

最后楼主看到网上有人低价出全新的Lynx头罩,于是又没忍住剁了手。卖家还免费给了一根全新的尾管和尾皮带,总共才25美元包邮,感觉很是划算

同时换上原有的黄色尾桨,看着是否很协调?

我只会贴这种比较低调的贴纸,哈哈

没事换个头罩换个尾桨,也是换一份心情,哈哈

后续折腾(2017年4月8日添加)
由于尾轴磨损的问题,在决定先保留原尾轴更换尾波箱轴承的情况下,在论坛购买了一包Protos 500的配件,其中一些为全新未开封,另一些则是开封之后取出了部分的零件。总的来说基本我需要的都有了,价格也只有35美元,很是划算。

摊在桌子上看起来很壮观,感觉够我用一阵子了。。

这才是新尾轴的样子

后来想到横轴螺丝似乎也有些磨损,虽然估计用起来问题不大,但毕竟是横轴这个非常重要的部件,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就购买了10颗M3x8的圆头螺丝,12.9级。美国邮政平邮实在是要把人急疯了的节奏,3月28日下单,今天4月8日才到。在这边玩模型必须要有耐心才行啊。。

简单塑料袋包装,这都没啥,质量好就行。10颗一共才3块多美元

原机的横轴螺丝拆下来和新螺丝对比一下。很明显的,原来的螺丝头部已经有明显的磨损了,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无法接受。。

新螺丝12.9级,YFS是芳生的意思么?

品质保证 其实主要是图个心安,peace of mind

总结
经过几天的翻新维护,以及后续的各项调整,楼主的这台二手MSH Protos 500算是完成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华丽转身。这一项小工程走下来,感觉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这架对我来说属于全新设计的机器,颠覆了我对于模型直升机的传统认识。后期简单通电测试了一下,声音很轻,听着很舒服。我那可怜的飞越450被我拆了三轴之后只能用BeastX配富斯6通接收机来飞行了。好在刷了OpenTX的富斯9也不是吃素的,附加值一下子提升了上去,目前已经设置完毕,择日将两架机子都带出去飞飞,体会下500与450、轴传与皮带直驱的区别。总的来说,这次的二手机入手+翻新过程进行的非常顺利,卖家没有给我什么特别的“惊喜”,一切都还算是意料之中,我很满意。

最后上两张合照,回头看看有没有机会把所有的直升机都拿出来晒晒

网友A:
旋翼头是fbl结构,和早期x7的差不多,地平线小鸡也是这种fbl

网友:
这旋翼头的结构大桨夹可以自由挥舞,应该算fbl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翼头是fbl结构,和早期x7的差不多,地平线小鸡也是这种fbl

似乎小六通都是类似的设计,我也不完全确定究竟这是传统的FBL结构还是DFC。。

网友B:
没有FBL的相位臂,也没有DFC的拉杆,小机(包括各种4通道玩具机)都是这个结构,
我目前想到的问题是...飞起来之后,拉杆上下运动应该会有少许摩擦...

当然如果桨夹-中联出现虚位的话,这个结构会对拉杆构成比较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FBL的相位臂,也没有DFC的拉杆,小机(包括各种4通道玩具机)都是这个结构,
我目前想到的问题是...飞起 ...

我的理解也是连杆和固定导轨之间有摩擦,若是塑料的还好些,但金属材质的时间久了就磨损了。实在没明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C:
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网友D:
估计9257尾巴会锁不足,力量偏弱了。反正我是450都不行。每次刷锅都会抽一下。怕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对,很喜欢这个折腾的过程,不过我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觉得这个甚至比飞行更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9257尾巴会锁不足,力量偏弱了。反正我是450都不行。每次刷锅都会抽一下。怕的要死。

这个我还没听说过,而且刷锅不算是特别复杂的动作,按理说不至于这样。而且抽的话会不会是陀螺仪或者供电的问题?

网友E:
升降舵和滑轨之间用轴承的话,飞行过程中轴承只能与滑轨的一侧接触才能顺利旋转,这样会不会产生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降舵和滑轨之间用轴承的话,飞行过程中轴承只能与滑轨的一侧接触才能顺利旋转,这样会不会产生虚位?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之前还真是没有注意过,刚才仔细看了下,虚位不是很明显,但是轴承有时候转动的确不是很顺,估计是两边同时有摩擦的原因。现在我真是感到奇怪了,到底这样的设计是好是坏呢?

网友F:
尾轴看起来已经明显磨损了,应该换轴和轴承了
msh有出更矮的旋翼头
泰世x7也有导轨轴承设计
头罩我觉得还是三色头罩最好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之前还真是没有注意过,刚才仔细看了下,虚位不是很明显,但是轴承有时候转动的确不是很 ...

若两边同时摩擦,则把逆时针一侧的导轨磨掉一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好机都塑料的

网友G:
升降舵十字盘导轨加轴承什么意思?如果两边摩擦阻力相同,轴承应该不转动。这个设计不是为减少阻力设计的,很怪。

网友H:
三贴都看完了 写得很棒! 同样想了解这个纯皮带机相对轴传的差别,LZ速速首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很喜欢这个折腾的过程,不过我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觉得这个甚至比飞行更有意思

本末倒置的貌似不止你一个人,我无聊手痒了,也是拆拆整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轴看起来已经明显磨损了,应该换轴和轴承了
msh有出更矮的旋翼头
泰世x7也有导轨轴承设计

我也觉得三色头罩好看,但是现在好像买不到。。另外尾轴你说看起来磨损严重是如何看出来的?是凹槽处的锈渍么?那个其实是固定齿轮用的,擦一下就没有了。我刚才看了下尾巴,用手拨动尾桨没有发现任何位移,力量稍大一点尾舵机就动了。捏住尾轴轻轻做径向和轴向移动都没发现任何虚位,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两边同时摩擦,则把逆时针一侧的导轨磨掉一部分就可以了

谢谢建议,回头试试

楼主:
你是说LOGO么?不知道为啥,其实塑料的看久了觉得也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升降舵十字盘导轨加轴承什么意思?如果两边摩擦阻力相同,轴承应该不转动。这个设计不是为减少阻力设计的, ...

期待更多的朋友加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贴都看完了 写得很棒! 同样想了解这个纯皮带机相对轴传的差别,LZ速速首飞!

谢谢 争取尽快首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三色头罩好看,但是现在好像买不到。。另外尾轴你说看起来磨损严重是如何看出来的?是凹槽处的锈 ...

这难道不是磨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难道不是磨损吗?

这个我一开始也看到了,但总是没法把它跟磨损联系到一起,因为我从来没看到过此处能够磨损的如此整齐的,而且轴承内侧也没看到任何不正常的地方。可是,网上的新尾轴的照片却看不到这个台阶,我现在也糊涂了。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尾轴如果是磨损成这样了,为何径向依然没有任何的虚位呢?回头先低转速悬停看看吧,郁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一开始也看到了,但总是没法把它跟磨损联系到一起,因为我从来没看到过此处能够磨损的如此整齐的, ...

你把轴承拆了就应该会发现有很大阻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轴承拆了就应该会发现有很大阻力了

你说的阻力很大是指轴承么?我昨天在HF上发了个帖子,有人告诉我曾经也有类似的案例: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518916
分析说是震动引起的,看来我得换轴和轴承了,这玩意真是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阻力很大是指轴承么?我昨天在HF上发了个帖子,有人告诉我曾经也有类似的案例:http://www.helifre ...

震动确实会大幅缩短轴承寿命。用胶粘住轴和轴承应该能持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震动确实会大幅缩短轴承寿命。用胶粘住轴和轴承应该能持久一些。

再一次成功剁手,35美元买了一包配件,基本主要的易损件全部在里面了,感觉很值。帖子在这里: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777552
我现在打算这样,配件就先留着,买了10颗5x10x4的轴承,打算先把两颗尾波箱的轴承换掉,毕竟尾轴没有径向的虚位,才飞了50起落就换掉有些可惜。找时间首飞一下看看如何再决定是否更换尾轴。吐槽一下这尾轴单买实在是太贵了,加运费要9美元多。。。

网友I:
这是要当家具的节奏吗?炸了配件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要当家具的节奏吗?炸了配件不好找吧?!

哈哈,看看我在31楼的回复,里面有个链接,我今天刚把那些买下来了,估计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且MSH官网有配件卖,只是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看看我在31楼的回复,里面有个链接,我今天刚把那些买下来了,估计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且MSH官网有 ...

还真不 便宜,如果温州飞越出一款类似的皮带机,一定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一次成功剁手,35美元买了一包配件,基本主要的易损件全部在里面了,感觉很值。帖子在这里:http://www ...

总之要粘好。不然留了空隙可能加快轴承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之要粘好。不然留了空隙可能加快轴承损耗。

恩恩,谢谢,正打算这么做,感觉哪怕是一点点蓝色螺丝胶都会比不用要好,关键是不能有相对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升降舵十字盘导轨加轴承什么意思?如果两边摩擦阻力相同,轴承应该不转动。这个设计不是为减少阻力设计的, ...

飞行的时候  升降舵十字盘导轨 基本只接触一边

网友J:
传说中的一根筋,终于见识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传说中的一根筋,终于见识到了。

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个结构的机子,原帖做了一些更新,打算尽快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之要粘好。不然留了空隙可能加快轴承损耗。

刚刚对原帖做了更新,换了尾轴轴承,同时把主旋翼的横轴螺丝也换了,图个心安

网友K(2017-09-12):
DryFluid润滑油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DryFluid润滑油不便宜啊。。
这玩意也不是必须的,我后来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