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险好险,辛亏没炸

楼主(2017-03-26):
今天上午天空晴朗,就是有点风大!拎着我的x3出去浪~飞到第三块电时,尾巴没锁尾了……辛亏及时熄火修正,平稳落地,没造成太大损失。跑过去一瞧,尾巴螺丝断了,还断里头了,心想完了完了……回去后,多亏有人指点,才把螺丝取出(具体不描述了,看图)。取出螺丝后,孔径变大了,所以只能用2个的螺丝攻进去,好处是没虚位了。但不知道对尾波箱强度有没有影响。断螺丝原因不知道是不是我换了一个蟹爪的原因,上次炸鸡尾巴杵地,把一个蟹爪搞断了,其他地方没毛病。我用了上上次炸鸡换下的蟹爪,不知道是不是蟹爪变形引起的震动造成的,用肉眼无法察觉蟹爪是否变形,不知道该不该换蟹爪。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楼主 请问一下 你的x3装的时候  主轴一松 能不能轻松的通过第三轴承座呢? 我的x3主轴怎么也过不去 不管怎么松螺丝 慢慢拧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问一下 你的x3装的时候  主轴一松 能不能轻松的通过第三轴承座呢? 我的x3主轴怎么也过不去 不管怎 ...

可以啊,能顺利通过。可能安装的时候有些误差,导致二三轴承不同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问一下 你的x3装的时候  主轴一松 能不能轻松的通过第三轴承座呢? 我的x3主轴怎么也过不去 不管怎 ...

这问题我也折腾了好久,最后还是慢慢一点点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我也折腾了好久,最后还是慢慢一点点拧螺丝,

能不能先把主轴插入二三轴承坐,然后再把轴承座装在侧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