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机后怎么设置三段开关

楼主(2017-03-26):
今天设置一个三段开关,但怎么设置都弄不好,始终只有-100和100两个档位,我想设置成-100       0       100这三档,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
选 三段式  把开关设置成 死区   比例设置成想要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A(2017-06-04):
?from=s1.8-1-1.2#paction
非常不错的3段和六段开关设置,供参考

网友B(2019-03-19):
引用 网友A:
?from=s1.8-1-1.2#paction
非常不错的3段和六段开关设置,供参考

能告诉我,刷机后怎么设置直升机吗?比如480飞机k8陀螺仪。我用天地飞,高级模式十字盘普通,然后根据向导,中立点和摇杆±100以及舵机和感度调节,这个刷机后,固定翼四个通道都不能正确设置,通道显示器也非常乱。求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告诉我,刷机后怎么设置直升机吗?比如480飞机k8陀螺仪。我用天地飞,高级模式十字盘普通,然后根据向 ...

华科尔D-10,首先,你是否正确地刷了deviation-devo10固件(最新好像是5.0版),然后按照视频中的步骤,很容易设置3或6段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D-10,首先,你是否正确地刷了deviation-devo10固件(最新好像是5.0版),然后按照视频中的步骤, ...

刷机正常,我主要是飞固定翼和直机。小直机为主有天地飞控。有两个华科尔接收机还想体验卫星接收机控小鸡,可以排除死区。现在什么也不能操作了,小鸡对频,通道都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D-10,首先,你是否正确地刷了deviation-devo10固件(最新好像是5.0版),然后按照视频中的步骤, ...

正确刷机,四个通道不能正常操作,固定翼模式。能对频,油门电调不能校准。,电机不转,舵机有反应,不正常监视器显示都不对

网友:
标记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