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飞着飞着速度会变的很快,怎么设置俯仰

楼主(2017-03-26):
穿越机飞着飞着速度会变的很快,怎么设置俯仰?从软件上设置还是遥控上?能否通过设置俯仰的曲线实现?

网友A:
穿越机本来就要灵活,追求速度,调慢了岂不失去追求刺激的意义了?

网友B:
一开始肯定是越飞越快啊,等到加速到极速了就不会变快了

网友C:
推杆加大油门就是加速,拉杆减小油门就是减速。

网友D:
飞快了就拉一下俯仰,减减速呗!

网友E:
往后打下杆速度马上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