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ZE32_BRUSH有刷飞控为何不能调节接受模式

楼主(2017-03-26):
       前段时间从论坛收了一个室内空心杯的机架和飞控,飞控是 NAZE32_BRUSH有刷飞控,如图所示:

但是问题来了,我在用cf调参的时候,在cf里面没有发现接收模式啊,而且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在连接电脑的情况下,控制板的ppm端是有电压输出的,但是一旦接上电池,四个电机就会转动,而且ppm端和uart端都没有电压输出,进入cf里面的界面分别如下图,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在哪里调节接收模式的,有哪位能指点一下吗?

     为嘛我的显示参数会这样呢?
    版本号显示如下:

      谢谢了哈。

附:我换了一个cf的版本,比较低的,貌似出来接收机选择项了,这样和网上的教程就对的上了,虽然我还是没有完全搞定,接收机的设置和控的设置还是有问题,不过起码有接收机选项了。

网友:
似乎没有连接上飞控,正常连接上时,在右上方连接或断开的按钮左面两行里会显示用的第X个端口和速率。
你现在显示的是无存储数据。

楼主:
应该是连上了吧,我重新截图了,貌似回复没法发图啊,我换了一个cf的版本,比较低的,貌似出来接收机选择项了,这样和网上的教程就对的上了,虽然我还是没有完全搞定,接收机的设置和控的设置还是有问题,不过起码有接收机选项了。

网友A:
它的最低油门要设置成0

网友B:
固件刷重新刷下,或者输入代码打开空心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最低油门要设置成0

嗯,这个可以尝试一下,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刷重新刷下,或者输入代码打开空心杯电调

呃,这个打开电调的命令是哪个啊?或者哪里可以找到飞控的命令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