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砂轮 角磨机 改低压 12V 或 24V

楼主(2017-03-26):
为了将 角磨机 拿到楼下或车边使用 ,又不用拉 220v 电线 ,准备购买一个低压角磨机 ,但价格较贵,评价性能又不好,所以放弃了购买的念想 。购买成品不好 自己改也不好,都是不好,但自己改价格低,又可练练手。  所以决定 自己将220V角磨机改造成低压12v 或24V。

部分图片没有拍摄,无关紧要 ,改造未完,暂时上传一部分。

一、选取最便宜的角磨机 45元包邮 ,没货。有货的只带一个 辅助手柄孔,因想准备将这个 角磨机 买个架子变成 切割机 最好还是有2各 辅助手柄孔,无奈高价 48元购买了一个角磨机,自认为自行改造 低压12v 或 24V ,性能不会太好,所以还是买低价位的 角磨机吧。

             盗取图片 非广告 便宜就成

二、 12V 双轴承 直流电机  26元  ,商家描述很好,也不知怎样,就这样吧。没想改造完和成品低压角磨机相比,更没想和交流的相比。

     775电机  网上较多,看谁写的好 就买谁的吧。我也是瞎买的,不能推荐。

三、 开拆
g
感觉改成低压 电流会大,开关就不要了 ,电线也细,也换好。用夹子接电池吧。

这个是用键 链接的。 轴承是紧配 就不用卸了,卸下会受伤。

里边的定子 ,拧下两个螺丝,就可拆出来。

转子 锯断 。前边留着 ,未拍摄过程  ,风扇最好留着 可以散热,最主要是将研磨时的 粉尘吹离电机。

前半截  中心 打孔,最好打4.9的孔 ,别打5毫米的孔 。然后研磨一下配合会紧密
柱面打一通孔 两边上顶丝,我是打的5毫米的孔,配合松动,无奈两边上顶丝来调整一下偏心问题。

电机直径是45毫米左右 ,角磨机内部直径 是55左右 ,做一个套管加大电机直径。
因为我没有合适材料,所以加粗套管做了两个。

后一个套管 车大了不能紧配,明天抹点环氧,由于套管与角磨机手柄是紧配 未发现 电机旋转。
如果电机旋转就从角磨机外边上个 顶丝。

临时接到12V电瓶 使用了 一下,从声音判断转速较低,上了一个砂纸片 ,抛光一块铁板,还算可以。

其它图片 电流 转速 使用情况 后续更新。

请 顶顶 让更多的人看见。

网友:
用电瓶供电?

网友A:
首先泼楼主一盆冰水,按照楼主的改法,12V双轴承直流电机,网上看到的最高转速只有6000转左右,加上角磨机采用扇齿减速,估计实际到达改后砂轮片的转速不会超过2000转,即使达到2000转,还不需考虑加上负载后转速降低,按照砂轮直径100计算,线速度仅仅达到10m/s,而成品100mm角磨机的转速在9000至11000转左右,线速度达到45至50m/s,所以,楼主改后的角磨机如果仅用于抛光之类的勉强能用,用于砂轮片打磨或切割根本不现实,这还没有考虑成品角磨机输出功率至少有1000瓦,而楼主的775电机最多不会超过100瓦,不过,从DIY的角度,楼主的思路倒是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泼楼主一盆冰水,按照楼主的改法,12V双轴承直流电机,网上看到的最高转速只有6000转左右,加上角磨机 ...

同意你的看法,个人认为改直流,7××的电机是绝对不够的,原配上千瓦功率的电机,你用个几十瓦(个人认为)的直流电机,能带动?不改前你不上任何切割片拿手直接捏输出轴看是什么情况,改后再试又是什么情况?
麻烦不要在这里误导一些新手好吗!虽然我是新手,但是这最起码尝试咱还是理解的!

楼主:
一、 再次强调 ,不要和 220V 手砂轮比较,功率、性能 等下降是必然的 。

二、 改12V 这个改制也是参照网上 成品12V 198元角磨机的 意思出来的,并非自已臆造, 不知怎么误导新手。
       同时也指明 成品低压角磨机 , 网上评价不好,我这个性能也不会好。并非误鼓吹这个机器如何好。无导新手及老手。

三、 改完后 角磨机 性能下降,效率降低 ,但不是不能用。 方便的同时要有牺牲一些性能。

四、 请不要误导任何人, 输出轴旋转时不要用手去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泼楼主一盆冰水,按照楼主的改法,12V双轴承直流电机,网上看到的最高转速只有6000转左右,加上角磨机 ...

正如你所言   就是这个速度。12V 空载 5A  输入功率 60W
转速 3500 RPM
阻转电流 36A。

看样你是 搞磨削 行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如你所言   就是这个速度。12V 空载 5A  输入功率 60W
转速 3500 RPM
阻转电流 36A。

不是,我是搞工民建专业的,现在做材料管理,不过现在喜欢DIY,你的这个角磨机还有改进的地方,如加大电机功率,尽量选择高转速电机,加大砂轮片直径,减少扇齿的减速比(这种方法要求较高的加工条件),采用这四种方法尽量提高砂轮片的线速度,如果将砂轮片的线速度提高到35米每秒后,实用性将大大提高,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是搞工民建专业的,现在做材料管理,不过现在喜欢DIY,你的这个角磨机还有改进的地方, ...

所言极是,   高速磨削 35M/S ,是最低速度了 。

电机选择 也是无奈,大功率电机 直接成本 较高,我这里加工设备精度较低( 如同轴问题无法解决 ,都5丝以上了),即使选择好的 配件我这边的设备 也无加工能力。

以DIY 爱好者 短时间使用为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言极是,   高速磨削 35M/S ,是最低速度了 。

电机选择 也是无奈,大功率电机 直接成本 较高,我这 ...

的确如此,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只能牺牲性能,你的这个东东只能抛光使用勉强可用

网友:
直接接直流,把直流电压调高点,不用换电机

网友B:
这样改伤筋动骨,性能影响太大。可否换一种思路。
角磨机电机是单相串励电动机,
单相串励电动机的定子由凸极铁心和励磁绕组组成,转子由隐极铁心、电枢绕阻、换向器及转轴等组成。励磁绕阻与电枢绕阻之间通过电刷和换向器形成串联回路。
单相串励电动机属于交、直流两用电动机,它既可以使用交流电源工作,也可以使用直流电源工作。
要么六节24v电池串联,直流电压约150v。或只改线圈就可以使用24v。功率性能都基本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伤筋动骨,性能影响太大。可否换一种思路。
角磨机电机是单相串励电动机,
单相串励电动机的定子由 ...

这倒是一个极好的思路,应用原来的电机,加大线圈线径,重绕定子线圈,由于相同的功率,低电压下电流加大,所以还必须加大碳刷和碳刷座尺寸,不过转子线圈绕组线径怎么加大又是一个问题,还有电枢尺寸也要加大,,如果能购买到低电压转子,只需重绕定子线圈可能是最容易实现的方案

网友C:
建议电机换成无刷电机这样效率和功率会比较大,效果会好的多。 如这个电机:威克士 wu278有感无刷电机 2W转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电机换成无刷电机这样效率和功率会比较大,效果会好的多。 如这个电机:威克士 wu278有感无刷电机 2W转 ...

这个电机 很好 无刷效率高  20V   2W 转    功率276W (标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伤筋动骨,性能影响太大。可否换一种思路。
角磨机电机是单相串励电动机,
单相串励电动机的定子由 ...

转子线圈 不太好改 ,主要是 接头要压接,不好弄。  只改定子是否可以?     拿到楼下 ,最好是 4节3S 锂电池组 也就是48V 。电池太多还不如拉线。沉呀!

楼主:
48v直流   直接接 手砂轮  空载  哪位测测  电流和转速?  若要达到 3500RPM .这个改造就是失败的了。

不要怀疑 抛光性能 , 不要指望切割性能  ,效率太低   功率 太小了。

网友(2017-09-07):
搞个逆变器升压到220,所有性能可保证

网友:
不知道24V 效果如何。一直想改个电磨。因为找不到调速开关。电磨收了好久了也没动手。

网友:
用36V电钻的定、转子与角磨机定、转子互换便可,需要一些机械及加工能力。

网友:
去年我也改了一个用的18v  775电机125片感觉就是转速低点劲还是有的,应应急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我手头有两个美国高功率密度电动机马达 :
18V 325W 16000转 机体直径46*87mm,输出轴5*8mm 重量0.5公斤
体积不大,也想改角磨机试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2017-10-31):
如果有数据,最好重绕定子、转子绕组。功率限定在500瓦就可以。

网友F:
其实不如买个逆变电源,将12v转成220v,角磨机不用改直接用!

网友G:
用不着这么麻烦一台逆变器就可以了。另外775根本无法升任这工作,别的不说单看那5mm的轴,如果是大功率轴一用就断了。

网友H(2018-04-14):
其实,这种串极式电机可以直接接24V-36V DC(蓄电池100Ah)就可以运转,无需如此大动作。只因其就是交直两用电机。只是,220V AC用直流电后,由于阻抗,直流电不能太高,但是,电源容量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