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插头!电调上的,我的电池是XT60的接头能不能用?不能用...

楼主(2017-03-26):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插头!电调上的,我的电池是XT60的接头能不能用?不能用需要买什么样子的转接头呢?还有用转接头的话电池放电过程会不会出现多的损耗甚至把接头烧掉?‘’

网友:
如果这是电调电源进线的话,电池是XT60的,不妨把电调也改成XT60

网友:
改成XT60吧

网友:
目测是5mm或6mm的插头,XT60是4mm的

网友:
直接买个xt60的插头换了吧,弄转接头更麻烦。

网友:
xt60很好用,比T插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