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插头!电调上的,我的电池是XT60的接头能不能用?不能用...

楼主(2017-03-26):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插头!电调上的,我的电池是XT60的接头能不能用?不能用需要买什么样子的转接头呢?还有用转接头的话电池放电过程会不会出现多的损耗甚至把接头烧掉?‘

网友:
看着像没穿衣服的xt150又不太像,你也不用管他什么头没必要加转接直接拆下扔了,直接换成你要的

网友:
这种插头不是很好,因为正负极可以直接插到一起。建议剪掉换XT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