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C3D老是不能解锁

楼主(2017-03-26):
前天玩的时候还是好的,今天到了地方发现竟然不能解锁了,草。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重新全部设置又好了。CC3D就这鸟样?

网友A:
遇到过同样问题,建议:检查CC3D与接收机连接线,我上次的故障点就是这,后来更换了以后再没重现

网友B:
检查插线,若不能解决,遥控校个准试试,你掰杆时飞控可能人为解锁的值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插线,若不能解决,遥控校个准试试,你掰杆时飞控可能人为解锁的值没到

我全部重新设置过就又好了,可能过几天又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同样问题,建议:检查CC3D与接收机连接线,我上次的故障点就是这,后来更换了以后再没重现

插接头点点儿热熔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