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挥舞铰摆振铰的问题

楼主(2017-03-26):
真机有挥舞铰摆振铰,为什么竞速机没有?高速前进时,横滚力是因为几乎可以忽略呢,还是直接靠斜盘舵机就可以搞定?求大神赐教

网友:
应该是靠6轴陀螺仪控制斜盘抵消了。

网友:
没有陀螺仪,高速前进也不会横滚,因为横滚力参与了陀螺效应,会导致飞机抬头。
陀螺仪会压头来抵消这个力。

网友A:
竞速机没有挥舞铰摆振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竞速机没有挥舞铰摆振铰吗?

我是搜的 Sab Goblin 700 SPEED竞速版,看见旋翼头跟普通的一样的。哇,在主旋翼中联的里面?如果是“陀螺控制斜盘舵机抵消”,按理说真机也可以这样的

网友B:
横轴胶圈就是摆振角 桨夹和大桨不是径向刚性连接就是挥舞角。所以胶圈硬度、大桨螺丝紧度都是影响飞行特性的要素。

网友:
胶圈就是

网友C:
楼上都是专家  我也不敢说话了。
PS    有的

网友:
能把这个词说的通俗点吗?看不懂。。

网友:
真机螺旋桨转数远低于模型直机螺旋桨转数,陀螺效应也就没有那么明显,前进当中会有衡滚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都是专家  我也不敢说话了。
PS    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横轴胶圈就是摆振角 桨夹和大桨不是径向刚性连接就是挥舞角。所以胶圈硬度、大桨螺丝紧度都是影响飞行特性 ...

桨叶上下运动是挥舞,前后运动是摆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桨叶上下运动是挥舞,前后运动是摆振……

是 我说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都是专家  我也不敢说话了。
PS    有的

你给说说为啥会横滚。为啥左旋翼起飞时向左倾倒,右旋翼起飞时向右倾倒?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给说说为啥会横滚。为啥左旋翼起飞时向左倾倒,右旋翼起飞时向右倾倒?

高速飞行时前行桨叶和后行桨叶挥舞程度不一样,才有了挥舞铰。
俯视顺时针直升机高速飞行必须往左前方顶杆,因为左面是前行桨叶,相对空气速度大,浮力也就大,右面的桨叶相反。所以飞机会往右面自动带坡度。逆时针直升机相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高速飞行时前行桨叶和后行桨叶挥舞程度不一样,才有了挥舞铰。
俯视顺时针直升机高速飞行必须往左前方顶 ...

高速前进时横滚的问题说得很到位了,俯视顺时针机有右滚趋势。但起飞时是相反的,俯视顺时针机,起飞离地瞬间有向左倾倒(左滚转)的趋势,必须带右杆才能稳定,反之相反,是咋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高速前进时横滚的问题说得很到位了,俯视顺时针机有右滚趋势。但起飞时是相反的,俯视顺时针机,起飞离地 ...

高低置尾桨的问题呗你想想,悬停时候就是歪的,要想垂直起飞,当然要预制杆舵喽!尤其是松鼠,海豚比较明显,因为尾桨实在太低了。
8就是往右倾斜的哦,所以需要预制左杆左舵喽(俯视逆时针)。。。。。。

网友:
吾知问么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高低置尾桨的问题呗你想想,悬停时候就是歪的,要想垂直起飞,当然要预制杆舵喽!尤其是松鼠,海 ...

那是不是给机机装个尾桨轴和主旋翼齐平的像真壳就没有这种情况?起飞时无需右舵修正(俯视右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不是给机机装个尾桨轴和主旋翼齐平的像真壳就没有这种情况?起飞时无需右舵修正(俯视右旋)?

...

没错   这时候左旋右旋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