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妞”航测载机+APM飞控装机过程(多图慎入)

楼主(2017-03-26):
“胖妞”航测载机+APM飞控装机过程
    前几天发了一个航测载机的组装贴(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帮助,在这里一起感谢。很多朋友问飞机的名字,我也一直答不出来,航测载机的设计灵感来至我国的大型运输机运20,20因其机身空间大、载重量大外号“胖妞”,为了表达对运20设计团队敬意,我的航测载机也沿用运20的外号“胖妞”。
       我把整个装机流程记录下来,抛砖引玉,偏颇之处,互相探讨。
电子设备配置
飞控:APM2.8(3.1.1固件)+电流计模块
数传:RDF900、胶棒天线、馈线
遥控器:天地飞7
舵机:银燕ES3154*4
UBEC:5V@3A, 5V@10A
动力配置:朗宇2814kv900*2+1106桨一对+乐天40A*2
电池:4S@10000mah*2
装机流程:
电机座使用6mm航空层板自己加了反抓螺母上去
拧上螺丝,方便以后更换电机
电调我选的不带BEC的,舵机供电有专门的10A的UBEC
由于舵机电源线不够长,需要自己延长一段
接下来就把电调电源线焊接到大电流连接器上面
顺便把副翼舵机的延长线也焊接上去,外面再套上热缩管焊接时注意线序一一对应)
焊接完成后就这个样子
调试好电调方向就可以盖好上盖了
舵机我用的ES3154 ,19g金属舵机
需要把舵机摇臂剪短
接上舵机测试仪把舵机大致归中
使用手转给舵机摇臂扩孔,方便后面安装球头连杆
放置舵机
固定舵机
拧好舵机盖
安转舵角
舵角反面用螺丝固定
装配球头连杆
球头连杆用超顺滑那种,减小摩擦阻力
接下来安装尾翼舵机
尾翼舵机连接器
归中尾翼舵机
安装尾翼舵机
焊接机身部分的大电流连接器
飞控舱分上下两层,用木板隔开
连接好接收机
接好舵机延长线
用束线管套一下,整洁大方
数传天线我放在了机头,尽可能小地减少电磁干扰
空速计,我只接了动压管
临时剪了个分电盘,把电源线焊上去
因为我准备上2块电池,所以做了一个分电头
固定降落伞伞绳
设备装得基本差不多了,上几张完成图

网友:
必须支持这个动手能力,哥们,佩服

网友A:
rdf900数传单根天线没问题?

网友:
可靠性很差

网友B:
作为专业吹牛逼DIY人士,我给你这个飞机提点建议:
1. 机翼对接端应内衬适当长度的实心玻纤杆并填充一定量哥俩好胶水,机身对接端固定碳纤杆的时候需要把孔略微放大一点,用内附胶热缩管包覆或换成3MM壁厚铝管,最大限度的降低爆杆率。
2.舵机连杆部分用质量可靠的金属球头扣,大负载机翼用塑料的会发生意外的,以及舵机臂。
3。机尾问题同上。
4. 双引擎机应该加垂直方向舵,即使不开舵面你后面的V尾 也应该改成Y型尾翼增加一个垂直向下的尾翼,用以增加机身的侧向稳定性,尤其是低速时效果更为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专业吹牛逼DIY人士,我给你这个飞机提点建议:
1. 机翼对接端应内衬适当长度的实心玻纤杆并填充一定量 ...

好建议!我会好好考虑的

网友C:
这么贵的机 不如上台pix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贵的机 不如上台pix怎么样

嗯!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f900数传单根天线没问题?

它是半双工,可以2选1,最好接2根,和天九双天线接收机不一样

网友:
这布局可以因为范本,专业。

网友D:
楼主这机是泡沫铣出来的?

网友:
这机跟运20没关系,倒是高仿云团。实话实说,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机是泡沫铣出来的?

CNC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NC洗出来的

啊,难怪刀头痕迹这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专业吹牛逼DIY人士,我给你这个飞机提点建议:
1. 机翼对接端应内衬适当长度的实心玻纤杆并填充一定量 ...

网友E:
楼主很专业,加工能力十分强大!请问你说的CNC加工是不是3D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专业,加工能力十分强大!请问你说的CNC加工是不是3D雕刻机?

也算是3D雕刻

网友:
期待试机视频

楼主:
这两天就会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