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控可以用教练线连接吗

楼主(2017-03-27):
我没试过

网友:
淘宝上有卖教练模块的 就是用主控上一个开关切换另一个遥控控制,两个不同的控是不能用教练模式的,因为设定的参数不一样,所以只能用这种模块

网友A: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看PPM的频率和间距

网友B:
有的可以,最好同品牌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