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uron陀螺仪蓝牙模块

楼主(2017-03-27):
根金脑的模块通用,但是线序不同,陀螺仪那一端的接口也不同。
金脑的模块一端是zh1.25一端是zh1.5的,neuron两端都是zh1.25。
用neuron原配的USB模块连线接上就行了。
自己做线的话按图三排列即可,实测电脑和手机都能连接。

插头线序,两个头都是zh1.25,哪一头插陀螺仪都可以。

网友A:
换线能和k8的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线能和k8的通用吗

理论上 ,换线 可以任意 通用。。

蓝牙模块:其实就是 串口通讯的 ——

+V 地  Tx Rx 就这 四根线 而已咯 。。

网友:
又一个将火的陀螺仪,现在恢复原价了,唉

网友:
要是有大神把软件翻译成中文的可能买的更火

网友:
基本看图就行了

网友B:
不知道能否用这个思路来给MB做个蓝牙模块,这样就可以无线在电脑上设置了。

网友:
刚到手还没调。这个蓝牙在飞行过程中是什么情况,也可以调参吗?

网友:
这个带救机陀螺仪388确实给力

网友C:
看来,不支持苹果手机设置

网友:
能出个调机教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否用这个思路来给MB做个蓝牙模块,这样就可以无线在电脑上设置了。

MB我试过了两种蓝牙模块,都没成功。
VBAR的通信接口是4线,即VCC, GND, TX(发送),RX(接收)。但MB的通信接口是3线,即VCC, GND, SIGN(信号)。这就决定了两者的通信协议不一样。就是说VBAR的通信协议可以是全双工的(发送和接收可同时进行),但MB的协义是半双工的(发送和接收分时)。而市面上的蓝牙模块,几乎都是全双工的。即使有半双工的,具体的协议比如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等等未必与MB一致。所以,MB想蓝牙调参,还只能用原厂的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B我试过了两种蓝牙模块,都没成功。
VBAR的通信接口是4线,即VCC, GND, TX(发送),RX(接收)。但MB的 ...

半双工的通信方式不适合这个么?MB数据线其实也就是在RX和TX之间连了一个二极管,不知道能不能在蓝牙模块上也加个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半双工的通信方式不适合这个么?MB数据线其实也就是在RX和TX之间连了一个二极管,不知道能不能在蓝牙模块 ...

对,不适合。主要是通信协议方面。
用铁路运输打个比方,从A点到B点,全双工相当于有两条铁路,从A到B及从B到A可以有两列车同时跑。半双工相当于只有一条铁路,有车从A到B时,就不能有另一辆车从B到A,否则中间就相撞了。只能先A到B的车跑到终点了,再开从B到A的车。
用这种全双工的蓝牙模块,在RX和TX之间连一个二极管,就相当于将两条铁路只用一条,再加上一个单向通行的控制装置(二极管),从硬件上说是具备了半双工的特性,可以和MB相连了。但是蓝牙模块的软件里还是按全双工协议来的,就是说铁路调度员还是按两条铁路、两列火车同时跑来安排车辆,当然就行不通了。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试验和理解,哆嗦了这么多,不知说清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不适合。主要是通信协议方面。
用铁路运输打个比方,从A点到B点,全双工相当于有两条铁路,从A到B及 ...

你说的意思我懂,看来MB的蓝牙模块在软件上使用了不同的协议,没辙了

网友:
大神就弄出来了顶一个

网友:
专业知识高强…屌丝路过…围观

网友:
MB陀螺仪好像不需要蓝牙。。。看灯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否用这个思路来给MB做个蓝牙模块,这样就可以无线在电脑上设置了。

mb有蓝牙模块了~~可以手机调参的~~apple story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mb有蓝牙模块了~~可以手机调参的~~apple story上有

知道有,原厂的贵啊,算下来快3百块大洋

网友(2017-05-02):
请问知道金脑的线序是怎样的吗?

楼主:
一楼有详细线序

网友F:
一楼不是Neuron的线序吗?请问金脑2的线序是怎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楼不是Neuron的线序吗?请问金脑2的线序是怎样的呢?

http://www.rctw.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314&fromuid=102922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rctw.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314&fromuid=102922

感謝分享啦

Patrick

网友:
   救机效果好不好  楼主    本人的还放着没装机呢

网友:
楼主救济效果咋样?

网友G(2017-10-24):
请问楼主可以给个neuron的手机调参的app下载地址吗?包装盒上的地址一直下不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可以给个neuron的手机调参的app下载地址吗?包装盒上的地址一直下不了,谢谢

群文件里有手机调参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群文件里有手机调参软件

好的谢谢了

网友(2017-12-01):
lz给Neuron陀螺仪蓝牙模块链接,想入一个

网友:
请问蓝牙模块和K8的通用吗?

网友I(2019-04-19):
楼主可否方便直接给个淘宝蓝牙链接。我怕买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否方便直接给个淘宝蓝牙链接。我怕买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否方便直接给个淘宝蓝牙链接。我怕买错

淘宝搜这个

网友(2022-07-12):
神经元陀螺仪的手机软件怎么下载